[西门子] 西门子SCL编程实例—多个字节转换字符串Byte_String

楼主(2024-04-25):
关于多个字节转换字符串博途有更简单的方法,但是这个也是不错的思路可以借鉴学习。
该功能将多个字节(从“开始”开始,到“结束”结束)复制到一个字符串中。另外还将写入数据的长度复制到字符串标头中。
可以将任意类型的输入数据(数组、字符串等)附加到“DATA_IN”。必须在“DATA_OUT”上对字符串提前进行参数化。

功能说明:
数据块接受任意输入变量(数组、字符串或数据区域)并从输入区域DATA_IN的字节“开始”到“结束”将数据复制到输出区域“DATA_OUT”。“DATA_OUT”处的数据按字符串处理。
如果要从输入端的char数组中复制字节0到字节10(包括字节10),则必须指定数值“开始”=0;;“结束”=10。0将数据复制到DATA_OUT的字符串中。
如果要将输入端的一个字符串从第一个字母复制到第12个字母则必须对“开始”=2和“结束”=13进行参数化。
如果需要复制的数据区域大于输出端上的字符串,则不会进行复制并将输出端PaFe设置到1。
如果DATA_OUT未进行参数化,则输出PaFe=2。PaFe=3,则输入数据过短(检查“开始”和“结束”,输入端“结束”上的数值可能位于输入端“开始”的数值前)。
然后可以使用其他系统功能(例如CONCAT)将输出的字符串附加到另一个字符串。或者也可以继续调整INSERT。
代码:

REGION (* Programm *) //Zeiger kopieren #DATA_IN_T := #DATA_IN;
#DATA_OUT_T := #DATA_OUT;
#dBZ_Hilfsvariable := #p_DATA_OUT.BZ;
//BZ sichern //Zeiger anpassen um den Header zu lesen/schreiben #p_DATA_OUT.DataCount := 1;
//nur 1 Byte schreiben //Laenge des Ausgabestring les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DATA_OUT_T, DSTBLK => #bHeader_Str_Laenge);
#bHeader_Str_Inhalt := INT_TO_BYTE(#Ende - #Start + 1);
#PaFE := 0;
IF BYTE_TO_INT(#bHeader_Str_Laenge) < (#Ende - #Start + 1) THEN #PaFE := 1;
//Ausgabedaten zu lang fuer Ausgabestring ELSIF #p_DATA_OUT.DBNR = 0 THEN #PaFE := 2;
//kein Ausgangfeld festgelegt ELSIF (#Ende - #Start + 1) < 1 THEN #PaFE := 3;
//Eingabedaten zu kurz ELSIF #Start < 0 THEN #PaFE := 4;
//Startwert kleiner 0 ELSE #PaFE := 0;
END_IF;
//Daten kopieren, wenn Fehler = 0 IF #PaFE = 0 THEN (***********String Laenge in Ausgabestring schreiben**************************) //BZ_Hilfsvariable ist der gesicherte Beginn vom unveraenderten Zeiger //Zeiger setzen auf Byte 0, dies entspricht der String Laenge #p_DATA_OUT.BZ := (#dBZ_Hilfsvariable AND dw#16#FFFF0000) OR #dBZ_Hilfsvariable (*+ 0*);
//Header des OUTPUT schreib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bHeader_Str_Laenge, DSTBLK => #DATA_OUT_T);
(*****************************************************************************) (***********Belegte Laenge in Ausgabestring schreiben**************************)
//BZ_Hilfsvariable ist der gesicherte Beginn vom unveraenderten Zeiger //Zeiger setzen auf Byte 1, dies entspricht der belegten String Laenge #p_DATA_OUT.BZ := (#dBZ_Hilfsvariable AND dw#16#FFFF0000) OR INT_TO_DWORD(DWORD_TO_INT(#dBZ_Hilfsvariable) + 1 * 8);
//Header des OUTPUT schreib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bHeader_Str_Inhalt, DSTBLK => #DATA_OUT_T);
(*****************************************************************************) //Zeiger anpassen INPUT #p_DATA_IN.DataCount := BYTE_TO_WORD(#bHeader_Str_Inhalt);
#p_DATA_IN.BZ := (#p_DATA_IN.BZ AND dw#16#FFFF0000) OR INT_TO_DWORD(DWORD_TO_INT(#p_DATA_IN.BZ) + #Start * 8);
//Zeiger anpassen OUTPUT #DATA_OUT_T := #DATA_OUT;
#p_DATA_OUT.DataCount := #p_DATA_IN.DataCount;
#p_DATA_OUT.BZ := (#dBZ_Hilfsvariable AND dw#16#FFFF0000) OR INT_TO_DWORD(DWORD_TO_INT(#dBZ_Hilfsvariable) + 2 * 8);
//Daten kopier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DATA_IN_T, DSTBLK => #DATA_OUT_T);
END_IF;
END_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