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CL编程实例——霓虹灯顺序控制(DECO指令)

楼主(2024-04-25):
有如下控制任务:
舞台上有8根霓虹灯灯管,要求顺序点亮灯管。灯管编号1到8,从1号开始,每次只有一根灯管点亮,持续的时间为2秒钟。当8号灯管点亮结束后,再次从1号开始,如此循环。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使用西门子SCL编程语言来完成这个控制任务。

8根灯管分别连接到数字量输出的8个通道上,假设使用ET200MP的DQ 8x24VDC/2A HF,通道地址为QB0。
要完成该控制任务,可以顺序控制的方式一步一步来写代码。但是,这样写起来会比较繁琐。本文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使用DECO指令。
DECO指令称为"解码"指令,它可以把双字/字/字节的指定位置1(set),并且将其它位置0(reset),它的基本语法为:
resultDoubleWord := DECO_DWORD(IN:=tmpBitNumber) ;//双字

或者:
resultWord := DECO_WORD(IN:=tmpBitNumber) ;//字
或者:
resultByte:= DECO_BYTE(IN:=tmpBitNumber) ;//字节

其中:

  • tmpBitNumber是要置1的位编号。编号从右往左开始,最右边的位编号为0;
  • Result是DECO指令的输出值;

例如,要将某字节的第0位置1,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
resultByte:= DECO_BYTE(IN:=0) ;//字节的第0位置1

这样,resultByte的值=2#00000001;
回到本文的控制任务,我们编写功能块FB52_NenoLights,它有一个输入信号start和输出值Q,其中:

  • start:布尔型变量,启动信号,上升沿有效;
  • Q:字节型变量,为输出的字节;
  • 还有一些用用于上升沿检测的静态变量,模块变量的声明如下图所示:

代码如下图所示:

在主程序中,我们通过CPU的2s时钟脉冲来触发启动信号,输出地址为QB0,代码如下图所示:

其实,DECO指令还可以实现用一个按钮控制多个电机的启停。比如,第1次按下按钮,电机1运行;第2次按下按钮,电机1停止,电机2运行。。。;它可以用简单的代码,实现复杂的功能。后续我会录个视频演示下这个代码;
好了,关于DECO指令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在微信视频号分享一些工控小知识,欢迎点击下面的视频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