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例 | SCL编程,这9种程序控制指令必须掌握

楼主(2024-04-25):
SCL作为一种编程语言,可以实现LAD/FBD所有的功能,大多数的指令与LAD/FBD都是相同的,只是在编辑器中的外形不同。只有一些指令使用是不太一样的甚至LAD/FBD没有的,这里只介绍这些不同的。
SCL特殊的指令有以下几种,如图1-3红框中的指令:

图1 读写存储器

图2 转换操作

图3 程序控制指令
在这三部分中,读写存储器的PEEK POKE指令可以参考链接,转换操作可以参考链接,这里只介绍图3的程序控制指令。

程序控制指令

程序控制指令是SCL编程的基础,接近高级语言的指令,虽然这些功能通过LAD/FBD也可

以实现,但使用SCL编写会更加方便,逻辑条理也更加清晰。

程序控制语句说明选择IF-THEN语句用于将程序执行转移到两个备选分支之一(取决于条件为 True 还是 False);CASE语句用于选择执行 n 个备选分支之一(取决于变量值)循环;FOR语句只要控制变量在指定值范围内,就重复执行某一语句序列;WHILE-DO语句只要仍满足执行条件,就重复执行某一语句序列;REPEAT-UNTIL语句重复执行某一语句序列,直到满足终止条件为止;程序跳转CONTINUE语句停止执行当前循环迭代;EXIT语句无论是否满足终止条件,都会随时退出循环;GOTO语句使程序立即跳转到指定标签;RETURN语句使程序立刻退出正在执行的块,返回到调用块。下面详细介绍各条指令的用法。

(1)IF:条件执行

说明:使用"条件执行"指令,可以根据条件控制程序流的分支。该条件是结果为布尔值(True 或 False)的表达式。可以将Bool变量、逻辑表达式或比较表达式作为条件。

执行该条件执行指令时,将对指定的表达式进行运算。如果表达式的值为 True,则表示满足该条件;如果其值为 False,则表示不满足该条件。

参数
根据分支的类型,可以对以下形式的指令进行编程:

  • IF...THEN... 分支:IF <条件>THEN <语句1>END_IF;

图4 IF...THEN... 分支

如果满足该条件,则将执行 THEN 后编写的指令。如果不满足该条件,则程序将从 END_IF 后的下一条指令开始继续执行。

  • IF...THEN... ELSE...分支:IF <条件>THEN <语句1>ELSE <语句2>END_IF;

图5 IF...THEN... ELSE...分支

如果满足该条件,则将执行 THEN 后编写的语句。如果不满足该条件,则将执行 ELSE 后编写的语句。不论执行哪一个语句,之后都将从 END_IF 后的下一条指令开始继续执行。

  • IF...THEN... ELSIF...分支:IF <条件1>THEN <语句1>ELSIF <条件2>THEN <语句2>END_IF;

图6 IF...THEN... ELSIF...分支

如果满足条件1,则将执行 THEN 后的语句1,执行这些语句后,程序将从 END_IF 后继续执行。
如果不满足条件1,则将检查条件2。如果满足条件2,则将执行 THEN 后的语句2。执行这些语句后,程序将从 END_IF 后继续执行。
如果不满足任何条件,则直接执行 END_IF 后的程序部分。
在 IF 指令内可以嵌套任意多个 ELSIF 和 THEN 组合。可以选择对 ELSE 分支进行编程。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条件>
BOOL
I、Q、M、D、L
待求值的表达式。
<语句>
-

在满足条件时,要执行THEN后的语句。如果不满足条件,则执行 ELSE 后编写的语句。
示例

图7 IF示例

下表展示了不同的操作数数值对目标变量的影响:
操作数值"Tag_1"TrueFalseFalseFalse"Tag_2"FalseTrueFalseFalse"Tag_3"FalseFalseTrueFalse"Tag_Value"1020300

(2)CASE:创建多路分支

说明:使用"创建多路分支"指令,可以根据数字表达式的值执行多个指令序列中的一个。

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CASE <变量> OF
<常数1>: <语句1>;
<常数2>: <语句2>;
......
<常数n>: <语句n>;
ELSE <语句>;
END_CASE;

图8 CASE语句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变量>
整数、位序列*
I、Q、M、D、L
与设定的常数值进行比较的值。
<常数>
位序列

若为位序列,则常数可以为以下值:

  • 二进制数(例如,2#10)
  • 八进制数(例如,8#77)
  • 十六进制数(例如,16#AD)
  • 未定型的常数(例如,1000)
整数
作为指令序列执行条件的常数值。常数可以为以下值:

  • 整数(例如,5)
  • 整数范围(例如,15 到 20)
  • 由整数和范围组成的枚举(例如,10、11、15 到 20)
<语句>
-
-
当表达式的值等于某个常数值时,将执行该常数后的各种指令。如果不满足条件,则执行 ELSE 后编写的指令。如果两个值不相等,则执行这些指令。
* TIA PORTAL V16开始支持位序列数据类型的变量
示例

图9 CASE示例

下表展示了不同的操作数数值对目标变量的影响:
操作数值"Tag_Value"01,3,56,7,8,9,1016,17,20,21,22,23,24,25其他"Tag_1"1----"Tag_2"-1---"Tag_3"--1--"Tag_4"---1-"Tag_5"----1

(3)FOR:在计数循环中执行

说明:使用"在计数循环中执行"指令,重复执行程序循环,直至运行变量不在指定的取值范围内。

也可以嵌套程序循环。在程序循环内,可以编写包含其它运行变量的其它程序循环。
通过指令"复查循环条件"(Continue),可以终止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循环。通过指令"立即退出循环"(Exit)终止整个循环的执行。

注意:
有关运行次数和运行变量的信息:
程序运行时无法更改运行次数。出于性能原因,应在块接口的"Temp"部分中声明运行变量。在循环中,该运行变量无法更改。

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FOR <运行变量> := <起始值> TO <结束值> BY <增量> DO
<语句>;
END_FOR;
如果增量为1,可以简写为:
FOR <运行变量> := <起始值> TO <结束值> DO
<语句>;
END_FOR;

图10 FOR语句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运行变量>
有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
I、Q、M、D、L
执行循环时会计算其值的操作数。执行变量的数据类型将确定其它参数的数据类型。
<起始值>
I、Q、M、D、L
表达式,在运行变量首次执行循环时,将为运行变量分配该表达式的值。
<结束值>
I、Q、M、D、L
表达式,在运行程序最后一次循环时会为运行变量分配该表达式的值。在每个循环后都会检查运行变量的值:

  • 未达到结束值:
    执行符合 DO 的语句
  • 达到结束值:
    最后执行一次 FOR 语句
  • 超出结束值:
    完成 FOR 循环
执行该指令期间,不允许更改结束值。
<增量>
I、Q、M、D、L
表达式,根据增量表达式的值,执行变量在每次循环后都会递增(正增量)或递减(负增量)自身变量值。
如果未指定增量,则在每次循环后执行变量的值加 1。
执行该指令期间,不允许更改增量。
<语句>
-

只要运行变量的值在取值范围内,每次循环都就会执行的语句。取值范围由起始值和结束值定义。
*TIA PORTAL V16开始支持无符号整数类型的变量

示例

图11 FOR示例

Tag_Value 操作数乘以b_array 数组变量的元素 (2, 4, 6, 8)。并将计算结果读入到a_array 数组变量的元素 (2, 4, 6, 8) 中。
下表展示了给定 Tag_Value 与 b_array 的值得到 a_array 的结果:
设定Tag_Value值5设定b_array[2]b_array[4]b_array[6]b_array[8]值3579结果a_array[2]a_array[4]a_array[6]a_array[8]值15253545

(4)WHILE:满足条件时执行

说明:使用"满足条件时执行"指令可以重复执行程序循环,直至不满足执行条件为止。该条件是结果为布尔值(True 或 False)的表达式。可以将逻辑表达式或比较表达式作为条件。

执行该指令时,将对指定的表达式进行运算。如果表达式的值为 True,则表示满足该条件;如果其值为 False,则表示不满足该条件。
也可以嵌套程序循环。在程序循环内,可以编写包含其它运行变量的其它程序循环。
通过指令"复查循环条件"(Continue),可以终止当前连续运行的程序循环。通过指令"立即退出循环"(Exit)终止整个循环的执行。

可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WHILE <条件>
DO <语句>;
END_WHILE;

图12 WHILE语句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条件>
BOOL
I、Q、M、D、L
表达式,每次执行循环之前都需要进行求值。
<语句>
-

在满足条件时,要执行的语句。如果不满足条件,则程序将从 END_WHILE 后继续执行。

示例

图13 WHILE示例

下表展示了循环初始和循环结束时变量值的变化

初始循环结束Tag_25Tag_105

(5)REPEAT:不满足条件时执行

说明:使用"不满足条件时执行"指令可以重复执行程序循环,直至不满足执行条件为止。该条件是结果为布尔值(True 或 False)的表达式。可以将逻辑表达式或比较表达式作为条件。

执行该指令时,将对指定的表达式进行运算。如果表达式的值为 True,则表示满足该条件;如果其值为 False,则表示不满足该条件。
即使满足终止条件,至少也会执行一次循环内的语句。
也可以嵌套程序循环。在程序循环内,可以编写包含其它运行变量的其它程序循环。
通过指令"复查循环条件"(Continue),可以终止当前连续运行的程序循环。通过指令"立即退出循环"(Exit)终止整个循环的执行。

可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REPEAT <语句>;
UNTIL <条件>
END_REPEAT;

图14 REPEAT语句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语句>
-

在设定条件的值为 False 时执行的指令。即使满足终止条件,此指令也执行一次。
<条件>
BOOL
I、Q、M、D、L
表达式,每次执行循环之后都需要进行求值。如果表达式的值为 False,则将再次执行程序循环。如果表达式的值为 True,则程序循环将从 END_REPEAT 后继续执行。
示例

图15 REPEAT示例

下表展示了循环初始和循环结束时变量值的变化

初始循环结束Tag_25Tag_106

(6)CONTINUE:复查循环条件

说明:使用"复查循环条件"指令,可以结束 FOR、WHILE 或 REPEAT 循环的当前程序运行。
执行该指令后,将再次计算继续执行程序循环的条件。该指令将影响其所在的程序循环。

图16 CONTINUE用在FOR循环

图17 CONTINUE用在WHILE循环

图18 CONTINUE用在REPEAT循环
示例

图19 CONTINUE示例

下表展示了计算结果:
变量计算结果"DB10".Test[0]-"DB10".Test[1]-"DB10".Test[2]-"DB10".Test[3]-"DB10".Test[4]-"DB10".Test[5]1"DB10".Test[6]1"DB10".Test[7]1

如果满足条件 i < 5,则不执行后续值分配 ("DB10".Test := 1)。运行变量 (i) 以增量"1"递增,然后检查其当前值是否在设定的循环取值范围内。如果执行变量在循环取值范围内,则将再次计算 IF 的条件。
如果不满足条件 i < 5,则将执行后续值分配 ("DB10".Test := 1) 并开始一个新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变量也会以增量"1"进行递增并接受检查。

(7)EXIT:立即退出循环

说明:使用"立即退出循环"指令,可以随时取消 FOR、WHILE 或 REPEAT 循环的执行,而无需考虑是否满足条件,并在循环结束(END_FOR、END_WHILE 或 END_REPEAT)后继续执行程序。

该指令将影响其所在的程序循环。

图20 EXIT语句

示例

图21 EXIT示例

下表展示了计算结果:
变量计算结果"DB10".Test[0]1"DB10".Test[1]1"DB10".Test[2]1"DB10".Test[3]1"DB10".Test[4]1"DB10".Test[5]1"DB10".Test[6]-"DB10".Test[7]-
如果满足条件 i > 5,则将取消循环执行。程序将从 END_FOR 后继续执行。
如果不满足条件 i <= 5,则将执行后续值分配 ("DB10".Test :=1) 并开始一个新循环。将运行变量 (i) 以 1 进行递增,并进行检查该变量的当前值是否在程序中设定的循环取值范围之内。如果执行变量 (i) 在循环取值范围内,则将再次计算 IF 的条件。

(8)GOTO:跳转

说明:使用"跳转"指令,可以从标注为跳转标签的指定点开始继续执行程序。

跳转标签和"跳转"指令必须在同一个块中。在一个块中,跳转标签的名称只能指定一次。每个跳转标签可以是多个跳转指令的目标。不允许从"外部"跳转到程序循环内,但允许从循环内跳转到"外部"。

注意:
LAD/FBD语言内的SCL段,不能使用GOTO指令。
跳转标签遵循以下语法规则:

  • 字母(a 至 z,A 至 Z)
  • 字母和数字组合;请必须字母为开始
可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GOTO <跳转标签>;
...
<跳转标签>: <语句>
示例

图22 GOTO示例

下表展示了每个操作数数值对目标变量的变化影响:
操作数值Tag_Value123其他

初始值结束值初始值结束值初始值结束值初始值结束值Tag_101000000Tag_201010000Tag_301010100Tag_401010101
根据"Tag_Value"操作数的值,程序将从对应的跳转标签标识点开始继续执行。例如,如果"Tag_Value"操作数的值为 2,则程序将从跳转标签"MyLABEL2"开始继续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将跳过"MyLABEL1"跳转标签所标识的程序行。

(9)RETURN:退出块

说明:使用"退出块"指令,可以终止当前处理块中的程序执行,并在调用块中继续执行。
如果该指令出现在块结尾处,则可以跳过。

图23 RETURN语句
示例

图24 RETURN示例

如果"Tag_Error"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不为 0,则将终止当前处理块中的程序执行。

《精彩回顾》1、揭开车牌、条形码识别的神密面纱

2、免费领取:halcon编程源码(带注释)
3、【干货分享】教你如何进行halcon标定
4、【限时领取】ABB机器人培训视频+PPT课件+学习资料
5、【限时领取】20种工业机器人,100多种应用案例视频
6、【干货分享】KUKA机器人视频+PPT+资料
7、【免费领取】安川机+那智机器人教学视频、学习资料
8、【干货免费送】FANUC机器人学习视频+资料
9、自动化早已不是那个自动化
10、【福利】三菱FX5U学习资料免费领取
11、工业机器人调试,难吗?

12、人工智能技术学习常用的十类算法

13、S7-1200与其他PLC/组态软件无线串口通讯(自由口)
14、从来没有一种工作叫: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

15、FANUC 机器人码垛编程详细讲解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点分享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