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S7-1200 案例讲解

楼主(2024-04-26):
说到博途软件,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1200 、1500 PLC编程软件,接触过200系列PLC的学员肯定知道,200系列PLC是不自带仿真软件,需要仿真必须采用第三方仿真软件,否则跟根本仿真不了,那么博途就不一样咯!博途是自带仿真软件,可以自由切换仿真,非常的方便,那么问题来了,竟然如此的方便,那我该如何使用呢?接下来,我将会和大家来分析如何使用博途的仿真软件!

一、建立程序第一步:(添加一个CPU设备,这里选择1214C DC DC DC、版本V4.1)

第二步:(在设备视图里选中CPU以太网网口,下方会出现PLC属性—常规—以太网地址—IP协议选中在项目中设置IP地址)
IP地址:192.168.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IPV4地址是在同一个网段)

第三步:(在PLC变量—默认变量表创建以下变量)
启动按钮—M0.0
停止按钮—M0.1
电机运行—Q0.0
(在仿真时不能使用外部I点,否则不能被仿真与强制,建议采用M点)

第四步:(在程序块0B1主程序里编写如下图启保停程序)

运行仿真并使用第一步:(在左上角菜单栏上点击开始仿真按钮,即可打开仿真软件。)

如何找不到的情况下,可以鼠标靠近图标即可显示图标名称,方便识别仿真软件。

第二步:(仿真软件打开,点击下载即可把程序下载到仿真器当中去。)

第二步:(点击左上角菜单栏在线按钮)

第三步:(在监视之前要确认仿真软件是否在RUN运行状态并且是绿灯,然后点击程序上方菜单栏一个眼镜的图标开启监视)

第四步:(鼠标选中启动按钮触点并右击修改—修改为1即可启动电机。)

第五步:(鼠标选中停止按钮触点并右击修改—修改为1即可停止电机。)

此时此刻仿真已经成功完成了,大家都理解并且掌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