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TRUCT 数据类型和 PLC 数据类型

楼主(2024-04-26):
STRUCT 数据类型表示由不同数据类型的元素组成的数据结构。结构的声明在各自的块中执行。

与结构相比, PLC 数据类型在 TIA 博途中基于控制器定义,可以集中更改。所有使用位置都会自动更新。
使用 PLC 数据类型前,在项目导航的“PLC 数据类型”文件夹中声明。

• PLC 数据类型的变化会自动更新到用户程序中的所有使用位置。
• 通过几个块之间的块接口进行简单的数据交换。
• 在 PLC 数据类型中,可以声明具有定义长度的 STRING 变量(例如String[20])。在 TIA V14 中,也可以使用一个全局常量来表示长度(例如String[LENGTH])。
如果 STRING 变量没有定义长度, 则该变量的最大长度为 254 个字符。

• PLC 数据类型总是以 WORD 限制结束(见下图)。
• 请考虑这个系统属性当…
– 在 I/O 区域使用结构
– 使用带有 PLC 数据类型的框架进行通信。
– 为 I/O 使用带有 PLC 数据类型的参数记录。
– 使用非优化块和绝对寻址。

• 使用 PLC 数据类型来汇总几个相关的数据,例如,框架或电机数据(设定值,速度,旋转方向,温度等)。
• 在用户程序的多种用途中,总是使用 PLC 的数据类型而不是结构。
• 使用 PLC 的数据类型构造数据块。
• 使用 PLC 的数据类型来指定数据块的结构。PLC 数据类型可用于任意数量的数据块。您可以轻松方便地创建任意数量的相同结构的数据块,并在 PLC 数据类型上集中调整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