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案例分享

楼主(2024-04-26):
在前面两期我们针对S7-1200的模拟量做了详细的分享后,想必大家都想有个实际的简单案例来加强记忆吧!接下来让我们先看案例要求是怎么样的
要求如下:一台电机通过变频器驱动运行,变频器的运行有模拟量信号给定,模拟输出信号为0-10V的直流电压对应变频器0--50HZ的频率;另有一个输出信号为4--20MA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范围为0--150° 要求温度在50°以下时变频器以15HZ的频率运行;温度在50--120°时,变频器以30HZ的频率运行;温度在120°以上时,要求50HZ的频率运行。根据以上要求设计程序!
1、根据要求,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模拟量混合模块,SM1234 4AI/2AQ,选择完成后并对其进行组态,具体详情可参考S7-1200模拟量应用(二)的第三段组态部分,此处不做阐述。需要注意的是输入通道应配置成电流信号,电流范围为4-20MA,地址默认不变;输出通道设置成电压信号,如下图所示
2、我们根据要求很明显要实现对温度与模拟量输入之间的转换,变频器运行频率与模拟量输出之间的转换,所以需要用到模拟量的转换指令“标准”与“缩放”通过对采集到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接着根据实际温度比较决定变频器的实际运行频率值;通过缩放指令与标准指令转换成0-27648范围的数字量给到模拟量的输出通道,最后用模拟量通道0-10V的信号实现对变频器运行频率的调节,具体程序参考如下:
大家都在看:
S7-1200模拟量应用(二)
S7-200SMART 模拟量详解(二)
S7-200SMART使用MODBUS方式控制变频器
自控人都喜欢的公众号,遇见了就赶紧关注吧
阅读好习惯,读完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