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编程实例,置位/复位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26):
本节我们来学习置位/复位指令,并通过一个电机起保停控制的实例来学习置位/复位指令如何使用。
    置位/复位指令包括置位、复位、置位位域、复位位域、复位优先RS触发器、置位优先RS触发器。

    置位或复位指令如下图所示,其中bit处代表BOOL型变量。指令激活时,bit处的位数据值被设置为1或设置为0;指令不激活时,bit处的位数据值不变。

    置位位域或复位位域指令如下图所示,其中bit处代表BOOL型变量,n为常数。指令激活时,从地址bit处开始的n位数据值被设置为1或设置为0;指令不激活时,bit处的位数据值不变。

    RS触发器指令也可以实现置位或复位功能,如下图所示,SR指令为复位优先触发器,RS指令为置位优先触发器,其中S、S1为置位信号,R1、R为复位信号,1表示优先。RS触发器的功能是:当置位、复位信号都为0时,输出保持原状态不变;当复位信号为1时,输出被设置为0;当置位信号为1时,输出被设置为1;当置位和复位信号同时为1时,复位优先指令输出为0,置位优先指令输出为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起保停程序实例来说明置位/复位指令如何使用,假设外接的启动、停止按钮都是瞬动按钮。
    一、编写程序。首先在项目树中打开PLC_1下面的程序块文件夹,双击MAIN打开程序编辑器,在项目视图右侧的指令中,打开位逻辑运算文件夹选择一个常开触点,双击或拖放到编程区域,输入地址I0.6做为启动触点,编辑器自动为I0.6生成了变量名称TAG_1,可以在PLC变量表中修改,插入一个置位指令,输入地址Q0.0。在下一个程序段中插入一个常开触点,输入地址I0.7做为停止触点,插入一个复位指令,输入地址Q0.0。这样,置位/复位指令编写的起保停控制程序就完成了,单击保存项目按钮保存项目。

    二、编译、下载程序到PLC。选中项目树中的PLC_1,单击编译按钮编译项目,单击下载按钮将所有块下载到PLC。

    三、查看程序运行情况。单击监控按钮,观察程序的执行情况,按一下启动按钮I0.6,Q0.0接通并保持,按下停止按钮I0.7,Q0.0断开并保持。

    以上,我们介绍了西门子S7-1200中置位/复位指令的使用方法。学习更多PLC编程知识,欢迎持续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