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PLC与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4-26):
说到威纶通以太网通信,最常用的是西门子200SMART PLC,但和200SMART PLC通信直接设置以太网参数与IP地址即可,但和1200 PLC通信除此之外还需要导入标签才能通信,那么这个标签如何配置呢?1200 PLC又该如何通信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分析。01组态博途

第一步:(创建一个博途新项目,命名:1200PLC与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通信)

第二步:(打开项目视图)

第三步:(双击添加新设备)

第四步:(添加新设备控制器—CPU—订货号—选择版本号—点击确认)

第五步:(双击CPU属性—保护—连接机制—勾选允许从运程伙伴(PLC、 HM、OPC、、)使用PUTIGET通信访问)

第六步:(双击CPU网口—以太网地址—IP协议—设置PLC IP地址)

02编写程序

第一步:(项目树—程序块—打开OB1主程序)

第二步:(项目树—PLC变量—默认变量表)

第三步:(默认变量表—创建PLC变量表(电机正反转双重互锁))

第四步:(程序块—OB1主程序—编写(电机正反转双重互锁程序))

第五步:(博途软件左上角菜单栏—下载图表—点击下载)

第六步:(点击下载)

第七步:(下载成功—下发提示信息)

第八步:(下载完成—点击左上角菜单栏+在线)

第九步:(程序块—OB1主程序—右上角启用监控)

第十步:(监控程序运行)

第十一步:(选择触点右击修改为1验证程序是否正确)

03触摸屏配置与标签

第一步:(点击变量表左上角导出按钮进行变量导出)

第二步:(选择变量导出的位置和名称)

第三步:(变量导出成功)

第四步:(系统参数配置)
设备类型—Siemens S7- 1200/S7- 1500 (Absolute Addressing) (Ethernet)
接口类型:以太网
IP地址:填写1200 PLC IP地址(192.168.0.246)

第五步:(点击导入标签)

第六步:(导入标签选择—Import Files (d;*db) Linear)

第七步:(PLC tags—PLC导出变量表存放的位置)

第八步:(选择全部—点击确认)

第九步:(导入标签成功)

04画面设计

第一步:(使用文字元件设计标题)

第二步:(使用位状态指示灯关联输出地址)

第三步:(使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关联控制变量)

第四步:(设计完成)

05演示效果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徐陈爽。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