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编程实例,基本逻辑运算指令如何使用? ...
西门子S7-1200编程实例,基本逻辑运算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26):
西门子S7-1200中的逻辑运算指令包括逻辑与、逻辑或、逻辑异或、取反、编码、解码、选择、多路复用等。下面我们来介绍基本逻辑运算指令的使用方法。
逻辑与、逻辑或、逻辑异或指令如下图所示,其中,问号处可选择的数据类型为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ORD。IN1、IN2和OUT必须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指令执行时,将输入参数IN1、IN2的对应位分别进行逻辑与、逻辑或、逻辑异或运算,结果送到输出参数OUT中。
取反指令如下图所示,其中,问号处可选数据类型为各种整形、字节、字、双字。IN和OUT必须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指令执行时,将输入参数IN各二进制位的值取反,也就是将0变1、1变0,结果送到输出参数OUT中。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编程实例来说明基本逻辑运算指令如何使用。将MW2和MW4中的数据进行逻辑与后,送到MW6中。
一、编写程序。首先在项目树中打开PLC_1下面的程序块文件夹,双击MAIN打开程序编辑器,在指令树中打开字运算文件夹,选择与逻辑运算指令,双击或拖放到编程区域,单击问号处,选择数据类型为WORD,在IN1处输入地址MW2,编辑器自动为MW2生成了变量名称TAG_1,可以在PLC变量表中修改,IN2处输入地址MW4,OUT处输入地址MW6。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运算指令应用实例就完成了,单击保存项目按钮保存项目。
二、编译、下载程序到PLC。选中项目树中的PLC_1,单击编译按钮编译项目,单击下载按钮将所有块下载到PLC。
三、查看程序运行情况。在项目树中单击打开监视表格文件夹,双击添加新监控表格,可以看到项目树中添加了监视表格_1,同时在工作区打开了监视表格编辑器,在地址列依次输入MW2、MW4、MW6,默认显示格式为十六进制,在MW2和MW4的修改值列中分别输入1234和00FF,将MW2的显示格式改为二进制,选中该单元格,将鼠标放在右下角的小方块处,当鼠标指示变为十字形时按住鼠标左键往下拉两行,可以看到显示格式均改为二进制,单击全部监视按钮,所有数据的当前值全为0,单击一次性修改所有选定值按钮将新值写入,观察逻辑运算结果。
本篇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编程实例来介绍了西门子S7-1200基本逻辑运算指令的使用方法,更多西门子PLC编程的相关内容请持续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