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基于西门子S7-1200PLC的传送带简单控住案例

楼主(2024-04-26):
一、动作描述
1.我们在模拟软件上搭建了一个简单传送带,并配置了控制面板;

2.通过模式选择开关,可以选择自动/手动模式;
3.自动模式下按自动启动按钮,引入传送带自动运行,当货物触碰A传感器时,长传送带正方向运转,当货物触碰B传感器时,长传送带反方向运转。
4.按下停止按钮,传送带停止;
5.手动模式下,按前进按钮,传送带正方向点动运转,按后退按钮,传送带反方向点动运转;
6.另有指示灯显示当前运行状态。

二、硬件设备
1.一台装有博途及其仿真软件、FACTORY IO软件的PC。

三、软件
1.西门子PLC编程软件:TIA 博途V16
2.博途仿真软件:PLCSIM V16
3.FACTORY IO软件

四、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I0.0
开始按钮
Q0.0
开始指示灯
I0.1
停止按钮
Q0.1
停止指示灯
I0.2
传感器A
Q0.2
长传送带正方向
I0.3
传感器B
Q0.3
长传送带反方向
I0.4
手动前进
Q0.4
引入传送带运行
I0.5
手动后退
Q0.5
塔灯绿
I0.6
自动模式
Q0.6
塔灯黄
I0.7
手动模式

五、程序编写及思路

为便于后期修改,我们把外围设备统一做成DB块,如图:

并通过一个FC块,来完成DB块和实际IO变量表的映射:

接下来我们开始写程序:
首先我们定义两个传感器的上升沿:

然后通过旋钮选择运行模式:

分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分别编写程序,首先编写自动程序:
在自动模式下按下启动按钮,则启动自动运行;按下停止按钮则停止自动运行。

在自动运行模式下,引入传送带直接运行,然后判断货物是否触碰传感器。触碰传感器A,则传送带正方向运行;触碰传感器B,则传送带反方向运行;如果自动运行模式丢失,则停止所有传送带运行:

接着写手动模式,手动模式简单用按钮控制:

最后相应信号输出指示灯:

程序完成,在主程序里进行调用即可。

总结:此程序虽然简单,用LAD写更简单,但目的是培养SCL高级语言编程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语法,提高综合编程能力。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张志强。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