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实例,电动机起保停控制

楼主(2024-04-26):
前面我们介绍了西门子S7-1200的硬件产品和编程软件的使用,下面通过一个电动机起保停控制的实例,介绍S7-1200的使用方法,按下瞬时启动按钮I0.6,电动机Q0.0启动,按下瞬时停止按钮I0.7,电动机Q0.0停止。

起保停控制练习
    一、组态设备。打开编程软件STEP7 Basic,单击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MOTOR1,单击创建按钮,开始创建项目。

创建新项目
    接下来,在入门向导中单击组态设备项,选择添加新设备,单击SIMATIC PLC图标添加一个PLC。在设备树中单击CPU1214C,在显示的该CPU三种不同订货号的产品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CPU。

选择CPU
    在勾选打开设备视图复选框后,单击视图右下角的添加按钮,则自动进入到项目视图中的设备视图。在打开的设备视图,可以对CPU的信号模块和通信模块进行组态,在此我们不做修改。

设备视图
    二、PLC编程。单击项目视图中左下角的Portal视图,切换到Portal视图,选择PLC编程项,双击对象列表中的Main块,打开项目视图的主程序,进入OB1编辑界面,拖动工具栏的常开触点到程序段一,输入地址I0.6,拖动常闭触点到程序段一,输入地址I0.7,拖动线圈到程序段一,输入地址Q0.0,拖动常开触点与I0.6并联,输入地址Q0.0,拖动连线形成闭合通路。这样一个简单的电动机起保停控制程序就编写好了,单击工具栏中的保存项目按钮,保存项目。

编写程序
    三、下载项目。在项目视图的项目树中选中站PLC1,通过单击菜单中的编辑按钮,选择其中的编译,对该站下的所有数据进行编译,也可以选中站下的某个组件进行单独编译,例如选中站下的程序块,点击编译,则只对程序块进行编译。编译无错,将项目下载到PLC。

编译项目
    在项目视图的项目树中选中站PLC1,单击工具栏中的下载按钮,提示停止CPU,并且进行编译。单击下载按钮开始下载,单击完成按钮,完成下载,并使CPU运行。

下载项目
    四、监视运行。在项目视图中打开OB1主程序块,单击工具栏中的启用或禁用监视按钮,可以在线监视程序的运行状态,可以看到未按下I0.6时,Q0.0不亮,按下I0.6时Q0.0亮,按下I0.7,Q0.0灭。

监视运行
    以上我们介绍了西门子S7-1200电动机起保停控制的实例,学习更多西门子PLC编程知识请持续关注本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