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例 | S7-1200 PLC 多重背景数据块DB使用方法

楼主(2024-04-26):
技成培训之前和大家讲解了FB FC块使用方法,其中包含带参数、多次调用、全局库知识点,那么结合前两次内容给大家补充一个技巧,如何通过多次调用FB或FC块并产生一个DB背景数据块,统称为:多重背景数据DB块。

一、创建一个FB块(电机正反转互锁)

第一步:(添加FB块,命名为:正反转)

二、编写FB块参数与程序

第一步:(填写接口参数地址与数据类型)
Input(输入接口)
正转启动(数据类型BOOL)
反转启动(数据类型BOOL)
停止按钮(数据类型BOOL)
InOut(输入输出接口)
正转启动(数据类型BOOL)
反转启动(数据类型BOOL)

第二步:(编写正反转程序)

三、创建一个FB块作为多重背景存放

第一步:(创建FB100块,作为多重背景存放区)
FB编号可以根据调用的FB多少来确定,当然越大越好。

第二步:(在FB100接口Static(静态变量)参数中创建调用FB块多重背景名称)

根据自己需要调用次数来填写,比如我需要调用三次,那么就创建三个即可,其它以此类推,FB块多重背景名称可以随意定义,没有固定的名称。

四、调用FB块

第一步:(在FB100中调用FB1正反转程序)
调用时选择多重背景,然后在多重背景接口参数中的名称选择在FB100接口参数中Static(静态变量)创建的名称,通过编号1 2 3排列。

第二步:(填写FB1正反转管脚地址)

五、查看背景数据DB块

第一步:(创建DB块,命名为:正反转背景DB块)

第二步:(调用三次FB块,背景数据块全部集成在一个背景DB块中)

按照正常调用法,每次调用一个FB或FC块都要产生一个DB背景数据块,这样浪费并占地方,一个背景DB块可以存入1万6千多个数据,所以这样很浪费,因此采用多重背景数据DB,把所有数据都放在一个背景数据块中。

六、演示效果

第一步:(三个FB正反转块全部同时启动电机正转)
它们之间相互互不影响,可以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同时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