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编程实例,关断延迟定时器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26):
在西门子S7-1200中有四种类型的定时器:TON接通延迟定时器、TONR保持型接通延迟定时器、TOF关断延迟定时器、TP脉冲定时器。
    定时器使用一个存储在数据块中的结构来保存定时器数据,在工作区中放

置定时器指令时要求分配该数据块,也就是说使用定时器时要为其分配背景数据块。

    下面我们结合时序图来讲解TOF关断延迟定时器的工作过程,并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说明其使用方法。

    对于关断延迟定时器,当使能端IN接通时启动定时器,定时器当前值复位,输出接通即输出为1;当使能端IN断开时,定时器开始定时,当前值ET递增;当前值等于预设值PT时,定时器的输出复位,定时器停止计时保持当前值。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关断延迟定时器如何使用。当I0.6按下,Q0.0接通,释放I0.6延时5秒后Q0.0断开。
    一、编写程序。在项目视图中打开OB1,在指令树中拖拽关断延迟定时器到程序段1,则自动打开背景数据块选择对话框,单击确认按钮采用默认设置,给定时器设置了背景数据块。在定时器的使能端插入常开触点I0.6,输入定时时间5秒,回车确认后可以看到定时时间自动变为T#5s,拖拽一个输出线圈到定时器输出位置,输入地址Q0.0,这样一个简单的关断延迟定时器的应用实例就完成了。单击保存项目按钮保存项目。

    二、编译、下载程序到PLC。在项目树中选中程序块,单击下载按钮将所有程序块下载到PLC。

    三、查看程序运行情况。单击监控按钮,观察程序的运行情况,按下I0.6,可以看到Q0.0接通,断开I0.6,Q0.0仍然接通,此时定时器开始加计时,5秒后Q0.0断开。

    以上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介绍了关断延迟定时器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