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西门子S7-1200PLC控制三相电机延时星角降压 ...
非常简单的西门子S7-1200PLC控制三相电机延时星角降压启...

楼主(2024-04-26):
一个非常简单的西门子s7-1200实际控制案例—PLC控制三相电机延时星角降压启动。
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要降压启动?
异步电动机在通入电源的一瞬间,会在电机定子上瞬间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而转子并不会马上达到额定转速,而是由0逐渐加速。所以说启动时转子转速和旋转磁场转速差非常之大!
这个转速差大了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就导致在电机转子绕组上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感应电流,这个感应电流是电机额定工作状态下电流的4~7倍!!!
所以说如果一台频繁启动的电机(例如钻出主轴),如果经常有大电流通过绕组,就会烧毁电机。
如何解决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的不良影响呢?
我们一般采用电动机降压启动,在很多工业场景中都使用星角降压启动法,Y-Δ降压启动控制一般适用于正常工作时电机定子绕组Δ形连接的中、大功率大三相异步电动机。
电动机采用Y-Δ形降压启动可使启动时电源线电流减小为Δ形接法时的1/3,有效避免过大电流对供电电路的影响。
PLC控制电机Y-Δ降压启动的案例要求:
按下启动按钮SB1,电动机作星形连接启动,电机正转,延时2S 后,电机反转;按下启动按钮 SB2,电动机作星形连接启动,电机反转,延时4S 后,电机正转;电机正转期间,反转启动按钮无效,电机反转期间,正转启动按钮无效;按停下按钮 SB3,电机停止运转。
(1)绘制硬件接线电路图,按图搭建系统
(2)绘制I/O分配表
(3)编写梯形图程序并调试
关于程序的说明:
这个程序一共使用了6个程序段,虽然程序段多,但是结构比较清晰可读性强,每个程序段完成功能如注释。
在编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重复线圈,如果线圈重复,虽然编译程序时不会报错,但无法正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