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和V20变频器的USS通讯实例

楼主(2024-04-26):
S7-1200和V20 的USS通讯

S7-1200 与V20 的USS 通讯,S7-1200 PLC要求加CM1241 RS485通信模块,通过USS协议库指令编程。USS协议库指令集成在编程软件中。

S7-1200和V20通讯实例请参考以下文档与视频:

  • 1.   1,通信连接
V20变频器通过RS485线缆与PLC连接,使用标准的MODBUS通信协议进行通讯,通过modbus通讯,PLC给V20变频器发送指令可对变频器进行启停调频的操作。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图1-1:S7-1200 CB1241与 V20通讯接线

  图1-2:S7-1200 CM1241与 V20通讯接线

V20与PLC通讯网络拓扑图,配套的终端网络终端电阻可在西门子经销商处购买。终端电阻订货号:6SL3255-0VC00-0HA0,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图1-3:PLC与V20通信接线图

2,通过USS通讯实现V20启停调速
2.1   V20的参数设置
V20进行USS通讯所需参数设置如表2-1所示
参数号
参数值
说明
P2010
设置通信波特率为9600bps
P2011
USS站地址
P2012
USS PZD长度
P2013
USS PKW长度
P2023
选择通信协议为USS
表2-1:USS通讯参数设置
说明:也可直接设置连接宏CN010,设置完成后,默认修改的参数如下表2-2所示:

表2-2:连接宏CN010参数设置
说明:在与S7-1200通讯时,必须把P2013修改为4。
2.2 PLC编程

PLC编程如表2-3所示:
1,初始化USS通讯接口,需确保PLC侧的波特率与驱动器设置一致

说明:
PORT:通讯端口ID
BAUD:波特率
USS_DB:连接USS_DRV的背景DB块
2,通过该块可对变频器进行启停、调速、故障确认、反转等操作

说明:
RUN:驱动器启动
OFF2:OFF2停车方式
OFF3:OFF3停车方式
F_ACK:故障确认位
DIR:反向使能
DRIVE:变频器USS地址
PZD_LEN:PZD数据字的数量,可选择2(默认值)、4、6、8
SPEED_SP:速度设定值,所设定为百分数,与P2000基准频率相乘为设定频率
3,该程序块用于写参数

说明:
REQ:使能写参数操作
DRIVE:变频器USS地址
PARAM:所要写的参数的参数号
INDEX:参数索引号
EEPROM:是否将RAM区数据拷贝至EEROM中
VALUE:参数所要写的值
USS_DB:连接USS_DRV的背景DB块

4,该程序块用于读参数

管脚说明同步骤3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