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编程实例,基本位逻辑指令如何使用? ...
西门子S7-1200编程实例,基本位逻辑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26):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西门子S7-1200基本位逻辑指令,通过一个简单的起保停控制实例来学习基本位逻辑指令如何使用。
位逻辑指令是PLC编程中最基本、使用最频繁的指令。西门子S7-1200中的位逻辑指令按不同的功能用途具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分为基本位逻辑指令、置位/复位指令、上升沿/下降沿指令。
基本位逻辑指令,包括常开触点、常闭触点、逻辑取反、输出线圈、取反输出线圈。在"bit"处需要填入一个BOOL型变量。
触点指令如下图所示,指令执行时,CPU从指定的存储器位读取位数据。当该位数据为0时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当该位数据为1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如果"bit"为I区的变量,通过在其后加“:P”,可以指定立即读取物理输入。立即读取,是直接从物理输入读取位数据值,而不是从过程映像I区中读取。需要注意,立即读取不会更新过程映像区。
逻辑取反指令如下图所示,该指令执行时对能流的输入逻辑状态取反。如果没有能流流入NOT触点,则会有能流流出。如果有能流流入NOT触点,则没有能流流出。
线圈指令如下图所示,该指令执行时,CPU根据能流流入线圈的情况向指定的存储器位写入新值。如果有能流流入,则将输出线圈"bit"位置1,取反输出线圈"bit"位置0;如果无能流流入,则将输出线圈"bit"位置0,取反输出线圈"bit"位置1。如果bit为Q区的变量,通过在其后加“:P”,可以指定立即写入物理输出。对于立即写入,将位数据值直接写入物理输出,并写入过程映像Q区。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个西门子S7-1200基本位逻辑指令的编程实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编写起保停控制程序。
一、编写程序。首先在项目树中打开PLC_1下面的程序块文件夹,双击Main打开程序编辑器。
在项目视图右侧的指令中打开位逻辑运算文件夹,选择一个常开触点,双击或拖放到编程区域,输入地址I0.6做为启动触点。编辑器自动为I0.6生成了变量名称Tag_1,可以在PLC变量表中修改。串联一个常闭触点,输入地址I0.7做为停止触点。拖放一个输出线圈,输入地址Q0.0,做为起保停电路的输出线圈。在常开触点I0.6的下方并联一个Q0.0的常开触点,做为自锁触点。这样,一个简单的起保停控制程序就完成了。单击保存项目按钮,保存项目。
二、编译、下载程序到PLC。选中项目树中的PLC_1,单击编译按钮编译项目。单击下载按钮,将所有块下载到PLC。
三、查看程序运行情况。单击监控按钮,观察程序的执行情况。按下启动按钮I0.6,Q0.0接通,按下停止按钮I0.7,Q0.0断开。
以上,我们学习了西门子S7-1200基本位逻辑指令的编程实例,即如何编写起保停控制程序,通过这个实例学习了基本位逻辑指令的使用方法。
关注本号学习更多PLC编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