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遇到“Y02 伺服通讯错误 0051”报警怎么办?

楼主(2024-04-26):
遇到“Y02 伺服通讯错误 0051”报警怎么办?

“Y02  0051”报警显示

NC报警画面显示

NC 7段LED显示(示例)

“Y02  0051”报警分类

接通电源后,NC与驱动器单元间的数据传输存在异常,通常会出现“Y02  0051”报警,报警编码细分如下:

注:同时发生多个报警“Y02 0051”时,只显示最初发生的报警。

“Y02  0051”报警处理流程

“Y02  0051”报警案例
案例1:
客户现场钻攻中心,松开急停后,出现“Y02 伺服通讯错误(连接错误) 0051  0006 ”报警(图1)。
图1

处理结果:
检查Z轴抱闸线接头处短路(图2),重新接线后故障解除。
图2

原因分析:
Z轴抱闸供电线短路,对NC控制器和伺服放大器的供电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出现通讯类报警。

案例2:
客户现场立式加工中心,旋转主轴时出现“ Y02 伺服通讯错误(接收帧数错误) 0051  0204”报警(图3)。
图3

处理结果:

检查线路发现主轴吹气电磁阀存在短路现象(图4),更换电磁阀后故障消除。
图4

原因分析:

主轴旋转时吹气,吹气电磁阀存在短路,对NC控制器和伺服放大器的供电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出现通讯类报警。

案例3:
客户现场立式加工中心,不论是加工状态还是待机状态,都会偶发“ Y02  伺服通信错误(连接错误) 0051  0006”报警(图5)。
图5

处理结果:

检查外围线路,变压器接线盒内U相线螺丝松动(图6),紧固后报警消除。
图6

原因分析:

变压器接线盒内U相螺丝松动,造成驱动器的主电路电源偶发供电异常,从而导致出现通讯类报警。

案例4:
机床厂内新机调试,开机出现“ Y02 伺服通讯错误(接收帧数错误) 0051  0204”报警(图7)。
图7

处理结果:

检查发现X轴和Z轴驱动器旋钮开关设定相同(图8),旋钮开关不可以重复设定,根据系统规格正确设定旋钮后,开机故障消除。
图8

原因分析:
两个驱动器旋钮开关重复设定,从而导致出现通讯类报警。

通过以上方法仍未解决故障,请拨打三菱电机CNC售后受理中心热线:400-921-5130

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

三菱电机CNC在全国各地设有多个售后服务点及备件仓库,客户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联系受理中心进行咨询,资深工程师担任解答,并通过距离客户最近的服务点或备件仓库为客户提供周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