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 主轴电机过热怎么办?

楼主(2024-04-26):
需警惕主轴电机过热
机床主轴在高速旋转时,
主轴及电机是受热的主要部件,一旦温度过高,会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从而降低产品的质量,加剧绕组绝缘材料的老化,电机寿命大大缩短,严重时会将轴承/电机烧毁。
三菱电机的主轴电机具有
温度检测功能
,当异常时,系统会出现“
S01 0046 电机过热 S1
”的红色警报。下面简单介绍三种不同情况下出现此报警的检查应对方法。
一
加工过程中偶发性出现报警
检查电机散热风扇
良好的散热来自于主轴电机风扇的正常工作
,生产环境中
油污/粉尘/铁屑
较多,容易导致主轴电机风扇积污过多,从而引发风扇转速下降、降低电机散热效率或损坏风扇。建议对风扇做定期保养,可参考之前公众号发布的文章(
点击以下文章链接拓展阅读
):
主轴电机的清洁保养
02 检查机械方面
观察电机处于匀速运行状态下,反馈的
转速是否有波动
,
是否有异音、振动现象
,并
确认负载值是否正常
,从而判断主轴或皮带等机械方面是否为诱因。异常情况下长时间运行会导致电机温度的升高且容易损坏电机。
03 修改加工程序
由于产品的特性要求或程序编写的不合理等因素
,导致主轴电机频繁地加减速,使得电机启停电流的提升,造成电机温度提高。建议客户检查或修改加工程序/工艺以避免。
04 加工条件选择切换
可
根据加工用途(零件或模具等)或加工等级(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等)
的不同,
预先设定多组加工参数
,通过G指令或者画面选择,方便快捷地切换合适的一组参数进行加工,对加工效率、品质及电机性能维护上都有帮助,详情可参考之前公众号发布的文章(
点击以下文章链接拓展阅读
):
加工条件选择功能
05 调整参数设置
可
适当延长“#3101~#3104主轴加减速时间常数”、配合“#13071减速时可变电流限制下限值”和“#13072减速时可变电流限制拐点速度
”
的减小来帮助改善。但对于追求加工效率的客户,可升级
M80系统软件为C6以上版本
,启用“
主轴温度保护功能
”来对应,通过设定开始/解除主轴保护的温度,可使主轴处于过负载状态时智能调整主轴加减速时间常数,抑制主轴过热,
参数参考下表
:
预先测试主轴加减速与主轴温升的关系
,找到预设拐点温度时的时间常数,然后设置到对应参数。使用后效果如下
图1
:
图 1
二
持续性报警,开关机也无法解除
01 检查回授线缆(包括接头、插针)
如下
图2
所示,在
Drv监视界面主轴单元温度显示“-20℃”且无变化时
可外接一条全新的编码器回授线测试,或检查回授线接头,确认是否脱落或接触不良。
图 2
注意:
编码器与回授线的连接接头属“
公母型
”插头,有明显的卡扣标记。错误方向将无法完全插入,且可能导致接头内插针被顶出,再重新调整接入后虽看似正常,但在机台加工出现振动时,插针的轻微顶出可能引起接触不良导致故障的出现,
请正确安插接头。
02 检查电机热敏电阻
电机内部装有
热敏电阻
,随电机温度的变化,阻值将相应改变并通过CNP2E-1回授线缆进行回馈。通过测量主轴电机侧PLG插头内1、2号插针MT1、MT2即可量得阻值。
注意:
机台断电情况下
,
且电机处于常温时测量数据才相对准确
,不同型号的电机其热敏电阻阻值不尽相同,一般为9千欧左右,当测量出阻值无穷大或短路等情况就需更换热敏电阻。以下
图3
为使用红外测温仪测量电机(SJ-D7.5/120-01)温度为23.5℃时的阻值为11.23千欧:
图 3
三
机床装配过程中,主轴电机未安装时出现报警
修改输出点位
部分机床厂家在装机前为了先检测机械/铸件的精度等各项标准是否达标,或客户现场主轴电机已送维修,
暂未连接主轴电机
,但三轴需要移动/磨合时,
新款驱动器(MDS-EM系列)
可能会出现“
S01 0046 电机过热 S1
”警报导致无法进行测试。可将主轴“
#13018设为0002
”开环的同时,修改PLC输出点位“
Y18BF为1
”,或者将参数“
#13217设为1000及#13225 bit2=1
”即可解除警报,如
图4
所示:
图 4
总结:
电机温度的异常涉及各方面,以上已大致列出对应方法。建议大家
定期对机床做好保养
,主轴电机也是其中重要一环。对电机的维护,不要等到报警出现时再对应,这样才能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