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 报警解析 -- “S01 电压过低 0010”

楼主(2024-04-26):
AL10报警概要
当检测到主电路母线电压过低或驱动单元故障时,NC监视画面和驱动单元正面的LED上会显示AL10报警号,本期通过两种故障现象为大家
解析“S01 电压过低 0010”警报的检查处理方法
。
AL10报警检查步骤
现象1.
当所有伺服轴均出现报警的时候:
注:当所有伺服轴均出现报警时,大概率是驱动单元的输入电压异常。
检查方法:
需要检查线路(三相L1、L2、L3和单相L11、L12),并将输入电压调整至AC200V~AC240V允许变动:+10%, -15% 以内,如下图所示:
现象2.
当只出现某一个伺服轴的报警时:
检查方法:
(1)需要在强电柜内找到出现报警的相对应驱动单元,可通过驱动单元的LED显示情况进行快速确认,如下图所示:
(2)测量相对应驱动单元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方法同现象1)。
(3)确认是否使用外部回生电阻:测量回生电阻连接驱动单元的热感应线PC端是否短路/断路,异常则更换此线;同时,需要确认回生电阻相关的使用设定是否正确,否则会造成驱动单元损坏。
可参考微信公众号历史推文 CNC | 外部回生电阻在雕铣机上的使用说明
(4)更换相对应的驱动单元测试。
安全提示
以上检查措施,必须在专业人员的保障下进行;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三菱电机CNC售后受理中心服务热线400-921-5130进行咨询。
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
三菱电机CNC在全国各地设有多个售后服务点及备件仓库,客户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联系受理中心进行咨询,资深工程师担任解答,并通过距离客户最近的服务点或备件仓库为客户提供周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