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技术 | 变频器FR-E800系列内置PLC功能介绍 ...
FA技术 | 变频器FR-E800系列内置PLC功能介绍

楼主(2024-04-26):
本 | 期 | 看 | 点
变频器FR-E800系列内置PLC功能介绍
看点
变频器FR-E800系列内置PLC功能介绍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610453441821114368
点击视频快速掌握设置方法
变频器支持主要的工业以太网通信。
FR-E800变频器支持多种开放网络而不使用任何选件,可以按照现有的网络导入变频器。
用户可以订购符合需求的协议组机型,同一组内的多种协议可通过参数切换。
内置两个以太网端口,在不使用交换机的情况下实现线型拓扑连接。对于之后追加的设备可以直接接在空闲的接口上。即使设备的规格发生了变化,网络也可以很简单的再次构建。
线型连接适用于大型系统,总布线长度可以最小化。节省了交换机,并允许在狭窄的空间中更灵活地安装变频器。
星型连接时,一台设备的故障不会影响其他设备。因为知道是哪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了,所以很容易恢复。
变频器间链接功能,结合内置PLC功能,可在多个变频器间交换数据,无需PLC就可以构建含有多台变频器的小规模系统。系统中还可混用FR-A800-E或FR-F800-E。
当环境温度不超过40℃时,FR-E800可紧密并排安装,有助于用户选择最适合的安装布局。
高性能的控制:
无论是升降机用的矢量控制、还是输送机用的先进磁通矢量控制,都可以用1台FR-E800变频器实现、减少了变频器机型的备库种类。
FR-E800还支持永磁电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永磁电机比感应电机(SF-JR)效率更高。在使用永磁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与使用步进电机的操作相比,在高速区域内(达到额定速度)的转矩不会减小。高速运行提高了系统的工作效率。
将来还会推出无传感器矢量定位控制。
除了三菱电机的感应电机和永磁电机,也可以通过自整定功能,对其他公司制造的感应电机和永磁电机也可实现同样的矢量控制。
降低设备成本的解决方案:
400V级ND额定容量范围为0.4~22K,这将允许在大型系统中使用变频器。
另外,通过参数的设定,可以选择两种不同额定电流和过负载能力。根据负载和用途,为用户提供了宽裕的变频器选择范围。当用户的负载为轻型,与E700系列变频器相比,可以使用容量较小的变频器。例如,当为22K变频器选择LD额定值(轻负载)时,变频器可以驱动容量为30KW的电机。
大部分容量段内置制动晶体管,外接合适的制动电阻即可实现最大100%再生能力。
此外,内置强励磁减速功能,通过降低电机效率,消耗再生能量,可以在不使用制动电阻的情况下减少减速时间。特别适用于传送带、搬运线,可以缩短减速时间。
提升维护的便利性:
采用了腐蚀性气体检测电路(世界首例),可以检测由硫化氢或其他腐蚀性气体引起的变频器损坏的先兆。从而提示生产环境的改善,减少设备的停机时间。
事先存储转速-扭矩特性,从而能够比较测量数据和存储数据。当发生机械故障(如过滤器堵塞)时,变频器输出警告或关闭输出,以防止系统损坏。
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以检测到电机轴转动不稳定(负载增加)或皮带裂纹(负载减少)等故障。如果输出电流超过预定值,则输出信号以通知用户。
当变频器的累计通电时间达到该参数设置的时间段时,输出维护定时器信号。可作为设备定时维护的指导信号。
允许使用计算机USB总线供电,在主电路电源关闭时也可设置参数。可以快速安全地进行维护。
保护功能发生前的工作状态(输出频率或其他数据)可存储在数据文件中。
用户可以在FR-Configurator2中读取数据文件进行图形显示,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数据文件发送给远程的工程师,方便了故障分析。
内置PLC为每台机器定制变频器功能:
用户可以设置各种操作:信号输入时变频器的动作、特定变频器状态下的信号输出、监视器输出等。只用变频器也可以对设备进行定制化。
内置PLC的编程方法与三菱PLC相似,容易上手。内置PLC通过特殊软元件可访问大多数变频器资源,如参数读写、监视器、数字量和模拟量端子的输入输出,另外提供了内置PLC专用参数和监视器,配合梯形图、ST、FBD编程语言,可自由订制变频器功能,做到功能的无缝嵌入。
操作步骤:
设定Pr.414=1(可从网络或端子启停内置PLC运行)或2(只能用端子启停内置PLC运行);
如果希望当内置PLC停止时变频器也不启动,设定Pr415=1;
修改端子功能分配参数为50,将一个端子设为SQ(顺控启动)信号。如:设定Pr.186=50将CS端子设定为SQ信号;
复位变频器;
下载顺控程序;
如果是首次下载程序,需要再次复位变频器;
确认面板P.RUN灯熄灭。接通SQ信号后P.RUN灯亮,顺控程序开始运行;
若运行中P.RUN变为闪烁,表示顺控程序运算出错。此时顺控程序停止运行,若设定了Pr415=1则变频器也停止。
FR-A800
FR-A800系列产品是三菱电机新一代高性能、多功能通用变频器,秉持三菱电机一贯的卓越驱动性能、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等品质广泛的应用在各种领域。
1. 内置功能
A800不但内置通用变频器常用各种功能,多种驱动方法(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矢量控制等),而且内置多种应用功能如工频/变频切换、挡块定位、防摇控制等,此外A800具有内置PLC功能,可以通过编制顺控程序并结合变频器参数,充分发挥变频器功能,增加应用范围,实现技术的差异化,做到一机多用,降低用户成本。
2. 功率等级200V等级,功率范围0.4~90kw
400V等级,功率范围0.4~500kw
3. 优异性能(1) 卓越的驱动性能
A800系列配备最新高速处理器,具有更好的控制性能和响应速度,产品能够在多种多样的应用中保证稳定而精确的操作。
(2) 安心、安全与便捷维护
在A800变频器设计中,我们一直将可靠性与安全性放在首要位置,即使发生报警后也可迅速恢复。
(3) 操作设置简单,维护方便
从使用到维护,我们为您准备好了一系列设备及功能,提高工作效率。
(4) 节能环保
A800在提升工厂生产力的同时也重视节能理念,节能效果一目了然,同时可以直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PM)。
(5) 系统广泛适用性
A800内置多种多样的功能、支持多种主流的网络通讯以及丰富的产品款型可应对各种不同系统的要求。
(6) 环境的友好性
A800系列符合各种不同标准规格,可在不同情况下使用。
4.应用领域
A800系列在卷绕控制、盾构机、起重设备、机床、木材加工机、印刷机械、搬送设备、压缩机等设备中表现出色,广泛应用于金属制品加工、木制品加工、纺织、钢铁冶炼、造纸、仓储、航运、印刷等众多行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