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如何使用软PLC控制Profinet从站

楼主(2024-04-27):
正确理解Profinet

PROFINET=Profibus+EtherNET,把Profibus的主从结构移植到以太网上,所以profinet会有Controller和Device,他们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对应于profibus的Master和Slave。

PROFINET根据响应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3种控制方式:

1.PROFINET标准通信:基于TCP/IP和IT标准。响应时间在100 ms左右,对于工厂控制级的应用来说足够了。

2.PROFINET RT:响应时间在5~10ms左右,可以用来实现循环高性能数据、事件相关的消息/警告。

3.PROFINET IRT:响应时间在1ms左右,抖动时间小于1us,可以同步传输用户数据,IRT通信用于实时性要求、同步要求特别高的应用场合,比如运动控制、电子齿轮相关应用。

配置软PLC连接ET200SP模块

添加Ethernet适配器

新建标准工程并配置Ethernet适配器:右击Device--添加设备--添加Ethernet适配器:

添加PN主站

右击Ethernet--添加设备--添加PN主站:

配置后,项目树如下图:

配置Ethernet适配器以连接PN从站:双击Ethernet,选择与电脑与PN从站连接所使用的网卡,笔者用的是以太网2:

双击PN主站,配置从站IP地址范围:保住网卡和PN在同一网段即可。

扫描从站

  配置好网卡信息后登录到控制器,扫描从站:

扫描到的设备如下图,第一次连接时扫出的设备IP地址、站点名称为空,需要手动输入:

设置站点名及IP信息如下,输入完成之后点击设置名称和IP,将配置下载到从站模块。然后点击复制所有设备到工程,就可以把从站模块配置到工程中去了

通讯测试

实现通信连接后的状态验证:主从站通讯之后的状态如下,CODESYS设备树的图标变为绿色圆圈状,说明正常。同时可测试IO状态并查看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 CODESYS产品大变革(建议收藏备用)

  • CODESYS 如何将普通电脑变成软PLC

  • 秒懂!如何取消软PLC登录密码
  • 秒懂!忘记软PLC登录密码怎么办?
  • 秒懂!如何在CODESYS中使用中文编程
  • 秒懂!如何切换软PLC版本
  • 秒懂!结构体、枚举的妙用
  • 如何用软PLC控制EtherCAT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