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利用TIA选型工具进行伺服选型介绍

楼主(2024-04-27):
1.  功能概述

TIA选择工具( TIA Selection Tool )是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配置工具。通过使用此工具进行选型,可以大大减轻工程师的工作,并且准确的提供相关信息。提供基于网络的云版本和桌面版本(无需安装,解压后即可使用),对于驱动的选型,需要使用桌面版本。图1‑1 TIA 选型工具优点

2.  操作步骤
1.首先点击 “新建设备”,选择“驱动技术”,选择“驱动器规格(>48V使用集成在TIA Selection Tool 中的SIZER设置)图2‑1

图2‑2

2.选择需要配置的产品系列,此处选择伺服电机解决方案图2‑3

3.在选择电机之前,首先需要添加驱动的负载,可以点击“添加负载”,此处以滚珠丝杠为例图2‑4

图2‑5

4.输入必要的参数,用来完成选型计算:工作台重量20kg,负载工件重量20kg,丝杆直径40mm,长度2m,材质为钢材,螺距为40mm,效率为0.9,摩擦系数为0.0249。密度可以通过点击

图标进行丝杠的材质选择,用于相关的计算,同时需要注意进行单位的正确选择:图2‑6

5.随后进行运动曲线的设置,以行程0.5m的往返运动为例,最大速度0.588m/s,往返时间均为1s,中间暂停1s。图2‑7

可以通过运动曲线观察规划的运动情况。也可以通过按钮

选择显示的曲线类型。曲线支持放大查看。图2‑8

6.选择电机图2‑9

可以通过滤波器过滤,以使用V90系列为例:图2‑10

7.对选中的电机,单击“

”按钮即可完成电机的选择图2‑11

8.添加对应的变频器图2‑12

根据提示选择对应变频器即可。图2‑13

9.配置相关的电缆,点击配置界面的电缆图标,在此界面也可以同时配置其他附件比如存储卡、滤波器、断路器和保险等。图2‑14

选择功率电缆和编码器电缆图2‑15

10.完成产品选择,随后可以进行24V电源选择以及配合PLC控制器进行运动功能的关联。得到订单列表,可以导出使用。图2‑16

11.也可以把相关的结果打印为PDF文件图2‑17

桌面版本TIA选型工具的下载地址:https://www.siemens.de/tia-selection-tool-standalone网络版本TIA选型工具云,网址为:https://www.siemens.com/tst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