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G120快速实现通讯控制与端子控制切换的方法

楼主(2024-04-27):
点击蓝字"西家传动",轻松关注我们

1. 前言

在很多情况下,使用SINAMICS G120系列变频器时需要实现本地/远程切换的功能,也就是CDS控制指令的切换。G120系列变频器有很多工厂预设值宏,可以利用现有的工厂宏,快速的进行参数设置,以实现CDS的切换。

现以控制单元CU240E-2 PN为例,实现通讯控制(报文352)与宏1(双方向两线制控制两个固定转速)端子控制的切换。

表1-1 报文数据

表1-2 宏1参数表

2. 设置过程

步骤1:设置宏参数p15=1,查看生效的CDS数量

图1-1 选择宏

步骤2:宏1的参数在CDS0,复制到CDS1,切换命令源p810=722.3(DI3)

图1-2 复制CDS

步骤3:修改报文参数p922=352,CDS0控制指令源参数自动关联为通讯控制

图1-3 报文参数

图1-4 修改报文

步骤4:标准报文352条件下,其发送字p2051(x)为固定关联,如需更多发送字,可以扩展成自由报文。先设置p922=352,再修改p922=999,这样原来的关联仍然存在,但可以自定义修改,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发送字

图1-5 标准报文固定关联

图1-6 自由报文选择

图1-7 报文自由添加互联

3. 总结

正如上述设置步骤,工厂宏p15设置,CDS指令复制,设置CDS切换命令源p810,最后设置参数p922选择报文。通过以上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实现通讯控制与端子控制的切换。

4. 注意事项

    工厂宏参数p15选定后不要再修改,否则之前设置的CDS参数会被复位。

    通过修改p922报文生效的参数默认在CDS0。

    通过端子进行本地/远程切换的命令也可以是反逻辑,例如p810=723.3。

【西家传动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