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与S7-200SMART的S7通讯实例

楼主(2024-04-27):
S7-1500侧硬件与网络组态
(一)通过TIA V16软件创建新项目,并分配网络及IP地址给S7-1500站点,具体如图1所展现。
图1. 在TIA软件中为新项目添加S7-1500站点
(二)在OB1程序中调用PUT/GET指令块
(1)从右侧的指令树中,通过“通信”分类下的“S7通信”,将PUT/GET指令块拖拽至OB1中,
(2)点击"PUT/GET"指令块右上角的蓝色图标,开始配置连接参数。
图2. 在S7-1500中调用指令块并添加新的连接
(三)在指令块下方的“属性”对话框中,对“连接参数”进行设置(以PUT指令块为例):
(1)选择"未指定"选项,TIA软件会自动创建连接(例如:“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ID,并自动将该ID号与“PUT”功能块的ID管脚关联(例如:W#16#100)。
(2)请务必确认该连接在S7-1500侧已勾选“主动建立连接”选项。
(3)手动为伙伴设备设置IP地址(例如:192.168.0.20),如图3所示。
图3. 选择未指定连接进行自动配置
(四)设置TSAP地址
指令块组态完成后,打开“网络视图”-“连接”选项卡,可以看到TIA自动创建的连接。打开连接属性后,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伙伴设置TSAP,设置方法如图4所示。注意:S7-200 SMART侧的TSAP仅可设置为03.00或03.01。
图4. 为连接伙伴方设置TSAP地址
TIA软件编程步骤
(一)创建通讯数据DB块
创建通讯数据块DB3作为S7-1500侧的发送数据块(接收数据块DB4类似),在数据块属性中取消勾选“优化的块访问”。
(1)A.定义数据块DB3为包含300个字节的数组。
(2)B.选中DB3,通过右键“属性”取消选择“优化的块访问”。
图5. 创建数据块并禁用优化访问功能
(二)在发送数据块与接收数据块创建完毕后,即可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进行S7通信。通过"PUT"指令块已配置的连接,如果需对同一设备使用GET指令,可直接使用"PUT"指令的连接ID(例如:W#16#100),如图6所示。
图6. PUT/GET指令的调用及配置
表1. PUT指令参数详细说明表
2. GET指令参数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S7-1500的硬件和软件编程部分已完成,下载程序至S7-1500 PLC即可。
状态监控流程
(一)连接状态监控
S7连接状态监控是调用PUT/GET指令的基础,连接成功建立后,PUT/GET指令方能正确执行。在TIA软件的网络视图中,将软件切换至在线模式,可监控S7连接状态,如图7所示。
图7. S7连接状态的实时监控
(1)选择“网络视图”并切换至“在线”模式,
(2)若S7连接图标显示为绿色,则表示连接成功;若图标为红色,则表示连接失败。
(二)通讯数据监控
S7连接成功建立后,S7-1500触发PUT/GET指令,通过TIA软件的监控表和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状态表,可监控数据通信状态。
以上例中,S7-1500的DB3里DBB0-DBB199的200个字节将被传送至S7-200 SMART的VB0-VB199地址,反之亦然。
图8. S7-1500发送数据的监控
图9. S7-1500接收数据的监控
图10. 连接机制的设置
错误代码获取
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尽管可以通过网络视图在线监控连接状态,但具体的错误原因并不直观。此时,通过分析功能块的错误代码来确定错误原因变得尤为重要。当通信异常时,指令块本身会显示故障状态,可以通过指令块右侧的“ERROR”和“STATUS”变量获取最新的错误代码,如图11所示。
图11. S7连接状态的错误监控具体的错误代码可参照相关图示,或用户直接选中PUT指令块,按下键盘的F1键,查看TIA的帮助文档。
图12. PUT/GET指令的错误代码列表
【推荐阅读】无需编程即可实现S7-200smart与S7-1500以太网通信的简易方法,此方式最多可控制128台S7-200SMART设备。
【1】启动PROFINET向导,
【2】启用智能设备模式并为其设置IP地址,
【3】配置传送区域,并导出S7-200SMART的GSD文件,此文件包含了与S7-1500交互的IO地址信息,
【4】导出GSD文件以备后用,
【5】为S7-1500设置IP地址,
【6】在TIA中导入S7-200SMART的GSD文件,
【7】在硬件目录中找到S7-200smart,并将其拖入网络视图中,
【8】建立两者之间的网络连接,
【9】通过双击S7-200smart的GSD文件进入其设备视图,为IO地址分配相应的资源,
【10】至此,通信组态完成,无需编写其他程序,下载配置后即可实现通信。其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S7-200SMART的QB1152连续的10个字节,对应S7-1500的I300~309
S7-200SMART的IB1152连续的10个字节,对应S7-1500的Q3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