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G120 Epos应用中常见线性编码器配置

楼主(2024-04-27):
╱ 常见的线性编码器介绍 ╱
在启用基本定位器功能后,需要给位置环添加一个编码器作为位置编码器。为了能够让该编码器真实的反应负载侧的位移情况,通常位置编码器会装在负载侧。对于负载侧来讲,编码器的形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旋转类型的,一种是直线类型的。对于旋转型负载(比如转盘),可以在最终的转轴中心加旋转编码器(相对/绝对值编码器)。对于直线型负载(比如堆垛机水平/垂直轴的移动),则可以安装线性编码器,比较常见的有激光测距仪和条码阅读器。
╱ 编码器配置界面详解 ╱
2.1
常规配置
图2-1 常规配置界面
选择线性编码器:Linear
选择供电电压,通常该类编码器为24V,需要按照编码器实际供电电压勾选
通常直线编码器的编码形式为格雷码
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为0.1mm,则resolution per bit = 0.1mm = 100000 nm;如果是0.01mm的分辨率,则resolution per bit = 0.01mm = 10000nm
通常在没有错误位和报警位设置的情况下,数据长度为24位,需要按照编码器实际数据位长度填写
2.2
专家配置
2.2.1
编码器说明书解析
图2-2 某直线编码器说明书
在SSI协议中,数据传输都是从MSB到LSB,对应到编码器参数配置中,MSB对应Bit 0。
在该说明书中,说明了以下2个要点:
在LSB上有1个错误位
该编码器有24位的数据传输位,第25位为错误位,高电平生效
2.2.2
编码器专家配置
图2-3 编码器专家配置
图2-3给出了一个分辨率0.1mm,24位数据位,1位错误位(高电平生效)的直线编码器的典型参数设置方法。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由于数据传输是从Bit 0开始,所以Error bit位于Bit 24,高电平生效(High active)
Pos. length in bits要填24,如果填25的话,会出现r2521的增量和实际走过的位移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实际走过1米可是r2521只变化了0.5米所对应的LU增量;LSB位于24位的位置数据之后,所以Bits behind pos填1
2.3
详细配置
图2-4 详细配置界面
齿轮比。如果编码器是直接装在负载侧的,则此处为1:1
精细分辨率。变频器内允许的最高分辨率(精度)为32位,通常会在此处将精细分辨率设置为最小值2 Bit
如果速度为正时,发现位置实际值(r2521)在减小,则需要勾选Invert actual position value
E
N
D
【西家传动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