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如何在已调试完毕的SINAMICS G130项目中添加TM3 ...
【变频】如何在已调试完毕的SINAMICS G130项目中添加TM31模块

楼主(2024-04-27):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西家传动”
问题的提出
客户现场的设备已经调试完毕,后来根据工艺要求需要增加TM31端子扩展模块来对变频器进行本地控制和调速。如果不想重新调试,该怎么办呢???
解决的办法
请按照本文介绍的方法在项目中添加TM31模块。
步骤一:用Starter软件连接到CU单元上,将调试好的项目上传到电脑中,保存,离线。
步骤二:在离线项目中插入TM31模块,在拓扑图中将此模块移动到实际的接口位置,保存项目。
步骤三:把项目在线下载到CU控制单元中,Copy RAM to ROM。
具体的做法:
一、用Starter软件连接到CU单元上,将调试好的项目上传到电脑中保存,离线。
a、用以太网线将电脑与SINAMICS G130控制单元CU320-2 DP/PN的X127相连,如下图所示。
图1:STARTER 通过以太网和变频器通讯
b、在线此项目,右键选择“Connect target device”。出现装置与项目对比对话框,此处点击“load to PG”,将装置内的设置和参数上载到项目中,点击保存项目。
图2:在线starter项目
图3:将装置内的设置和参数上载到项目中
c、查看拓扑图,双击“Topology”,查看项目中的拓扑图和实际的拓扑图,发现实际的拓扑图中含有TM31模块,而项目中没有。报警代码为A1416。点击“离线”按钮离线。
图4:拓扑图比较
二、在离线项目中插入TM31模块,在拓扑图中移动到实际的接口位置,保存项目。在“input/output components”中点击“insert input/output component”,插入TM31模块。
图5:离线插入TM31模块
查看项目的拓扑图,将新增加的模块移动到实际的drivecliq接口位置。点击保存项目。
图6:修改离线项目下的拓扑图
三、把项目在线下载到CU控制单元中,Copy RAM to ROM。
a、点击“Download to target device”,参数下载到装置中。
图7:将项目内的设置和参数下载到装置中
b、查看拓扑图一致,并且没有报警,则已经填加完毕。
图8:更新后的拓扑图
c、通过TM31控制和调速变频器。在装置的参数列表中,设置P0700和P1000均为TM31terminal。
图9:设置参数
d、执行“copy RAM to ROM”和“load to PG”保存参数。
【西家传动原创,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