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120 NTP时间同步方法

楼主(2024-04-27):
1 概述

SINAMICS S120驱动出厂时内置了运行时间计时器,通过运行时间保存出现的报警。但是该报警时间与本地时间并不同步,无法比较多个变频器之间的时间戳。为获取多个设备之间的可比较时间戳,必须由运行时间计时器将时间切换为UTC格式并与时间主站同步。由此可提供更加精准的报警时间,改善系统诊断方法。

S120支持的时间同步方式:

表一   S120时间同步方式

注:其中Network Time Protocol(NTP)时间同步方法需要S120驱动FW Version ≥5.1,控制单元需为CU3x-02 PN,需要通过 X150 PN口,通过PROFINET连接与Network Time Protocol进行同步。

2  S120  NTP时间同步方案

S120驱动通过NTP的时间同步相对其他同步方法来说其配置简单,精度相对较高。S120驱动仅需配置成NTP客户端,与NTP服务器(时间源)进行PROFINET连接即可进行时间同步。

以下情况可作为NTP服务器:

    通过GPS或DCF77接收时间的本地NTP服务器(例如:SICLOCK);

    控制器作为NTP服务器。

方案配置示例:

图1 方案1配置

如图1方案1配置中,SICLOCK TC400时钟模块配置为本地NTP服务器,连接到PROFINET网络中,HMI、S120、S7-1200都配置成NTP客户端,通过接收SICLOCK TC400的时钟信号完成时间同步。

图2 方案2配置

如图2方案2配置中,SIPLUS DCF 77无线时钟模块接收时钟信号并传送给S7-1200,此处S7-1200配成SNTP服务器,HMI、S120配置成NTP客户端,通过PROFINET连接S7-1200完成时间同步。

S7-1200配成SNTP server 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82203451

3 S120 NTP时间同步参数设置

    P3100=1将时间格式切换成UTC格式(注意:从UTC格式改成其他时间格式在线无法修改,需要离线修改参数,然后下载参数,改成UTC格式可以在线进行修改);

    P3103=4 设置时间同步方法为NTP;

    通过参数P3105[0…3]设置所使用的NTP服务器的IP地址,例如:设置NTP服务器IP地址192.168.133.99 ,P3105[0]=192 、P3105[1]=168、P3105[2]=133、P3105[3]=99;特殊情况:设置P3105[0…3]=0,将PROFINET 控制器用作NTP服务器。

    P3106设置本地时区。

结果:

NTP时间同步成功后,NTP时间会换算为已存在的UTC时间。超出之前确定的公差窗口时,系统会输出报警A01099。通过P3109确定时间同步的公差窗口。如果出现报警A01099,通常是同步间隔过大。

如果10分钟内没有成功访问所设置的NTP服务器,则会输出报警A01097。

4  S120 NTP时间同步优点

    参数设置简单

    时间精度较高

    无需编程

【西家传动原创,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