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 PLC选择不同的电源有差别吗?

楼主(2024-04-27):
点击↑↑技成培训 ,关注并置顶即可长期免费订阅
19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S7-1500 PLC中有两种电源可供选择,系统电源和负载电流电源。
今天主要给大伙分享的关于西门子S7-1500PLC中如何去选择电源,并且有哪俩种电源可供选择。又该怎样去区分系统电源和负载电流电源,此次文中将会做详细的讲解!
系统电源 (PS)
系统电源为背板总线提供内部所需的系统电压。这种系统电压将为模块电子元件和 LED 指示灯供电。CPU或者接口模块未连接到 24 VDC 负载电流电源时,系统电源还可以为其供电。
负载电流电源 (PM)
负载电流电源未连接到背板总线,给模板的输入输出回路供电。此外,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负载电流电源为 CPU 和系统电源提供 24 VDC 电压。在通过系统电源为背板总线提供电压时,还可选择为 CPU 提供 24 VDC 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每个CPU组态最多8个输入/输出模块。但是需要在 STEP7 (TIA Portal) 中确认电源容量是否够用,例如对 CPs 和 CMs,需要额外再加电源。
下面的三个表格给出了为模板供电的可能配置方式
1、只通过 CPU 给背板总线供电
通过负载电流电源向 CPU 提供 24 VDC 电压。CPU 的参数分配:STEP 7 的“常规”(General) 选项卡内“属性”(Properties navigation) 区域导航中,选择“连接电源电压 L+” (Connection to supply voltage L+) 选项,以便 STEP 7 可以正确进行供电平衡计算。
2、只通过系统电源给背板总线供电
位于 CPU 左侧 0 号槽的系统电源通过背板总线为 CPU 供电。CPU 的参数分配:在 STEP 7 的“常规”(General) 选项卡内“属性”(Properties navigation) 区域导航中,选择“未连接电源电压 L+”(No connection to supply voltage L+) 选项,以便 STEP 7 可以正确进行供电平衡计算。
3、通过 CPU 和系统电源给背板总线供电
向系统电源提供允许的电源电压,并通过负载电流电源向 CPU 提供 24 VDC 电压。CPU 的参数分配同第一条。在 CPU 右侧的插槽中,最多插入 2 个系统电源(电源段)。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侵删
分享好文,就点
在看
~
点↓
阅读原文
免费学电工、PLC等电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