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两台S7_1500PLC之间的TCP通讯

楼主(2024-04-27):
S7-1500之间通过TSEND_C、TRCV_C的方式进行双边组态编程步骤。
一、使用 TIA Portal 创建项目

1、使用 TIA Portal 创建一个新项目,组态两台S7-1500,并设置X2口的IP地址,如图:

二、PLC1的组态设置

1、在右侧指令—通信—开放式用户通信 下面依次添加TSEND_C、TRCV_C块如图:

2、点击下方块的开始组态发送数据。

3、在开始组态属性里面,在下图红框里面选择未指定

4、由于我用的X2口,所以在下图红框中选择接口X2。

5、在连接数据里面点击新建会自动生成一个DB数据块,如下图:

6、分别填入你要连接的PLC地址,连接类型,连接ID,选择主动建立连接,端口号。

7、在块参数里面分别填入,启动请求(这里我用的系统自带的时钟来触发),连接状态选TRUE,相关的连接指针填入

8、输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入

9、根据以上填写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0、点击下方块的开始组态接受数据。

11、接受数据块的配置和发送数据块基本上一直,要注意连接ID和连接数据要和发送数据块的对应上。

12、在输入启动请求填入 1 使能,在连接状态中填入TRUE保持连接,在输入/输出中填入接受区域的数据。

13、这里我建立了10个BYTE的接受数据和发送数据。

三、PLC2组态设置

1、PLC2的组态设置和PLC1的设置都差不多,主要是在PLC2作为本地的时候PLC1作为伙伴应当如图勾选伙伴主动建立连接,恰恰和PLC1相反。

2、通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