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PLC,结构体标签的建立、设置、用法 ...
三菱FX5U PLC,结构体标签的建立、设置、用法

楼主(2024-04-27):
三菱FX5U PLC,结构体标签的运用
在三菱 PLC中,结构体是一种多个标签的集合体概念,结构体内部有多个标签,不同标签可以是不同的数据类型。各个不同的标签就是结构体的构件。
结构体做为一个模板,可以为所有程序部件调用。它和数组的区别就是,数据类型可以多种多样。
比如一个工程用了多个模数转换功能模块,我们可以为这些模块做一个结构体模板。
首先,我们用梯形图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梯形图语言编写:
在左侧导航栏“工程”→“模块配置图”中双击打开,在右侧“部件选择”栏中选择“模拟输入”中的“FX5-4AD”,拖放添加到CPU模块的右侧。然后双击该模块确认添加。
也可以在左侧导航栏的“参数”→“模块信息”处,右击鼠标选择“添加新模块”来选择添加所要的模块。
在左侧导航栏的“参数”→“模块信息”处,找到已经添加了的模块,右击鼠标选择“登录至智能功能模块监视”。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标签”→“结构体”,右击鼠标选择“新建数据”,新建一个结构体,命名为“FX5-4AD”,确定。
在结构体中做好模块中的一些数据标签,比如下图这里选择了5个数据。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标签”→“全局标签”→“Global”,双击进入全局标签设置。比如下面的“模块”,数据类型选择“结构体”,可以为数组,也可以单个单个列出来。
在标签栏顶部点击“详细显示”,在“详细设置”处分配好软元件,这里的软元件最好跟模块里的一致。
因为用数组方式软元件自动分配,不能自由指定软元件,如果用模块中的软元件就要一个一个模块设置,如下图。
在主程序中调用结构体的实例,如下图所示。
参考:Q系列的《三菱PLC结构化工程,结构体是什么?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