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视频」西门子S7-1500系列PLC模块安装步骤

楼主(2024-04-27):
在《S7-1500系列PLC模块安装图解》分享了1500系列电源、CPU、数字量模块的安装步骤,和电源连线方法。

今天找到一套视频,分享给大家。

一、模块组合安装

1. 在安装导轨上安装负载电流电源 (PM)。

2. 打开前盖并拔出电源连接插头。

3. 拔出 4 孔连接插头并拧紧负载电流电源 (PM)。

4.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 CPU 后部。

5. 在安装导轨上安装 CPU 并将其拧紧。

6.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数字量输入模块后部。

7. 将数字量输入模块连接到安装导轨并将其拧紧。

二、电源模块接线

1. 使用适用工具拔出连接器外盖。

2. 根据接线图将电源线连接到插头上。

在插头的另一侧,标有该插头可使用的电压信息。

根据插头背面的信息,通过插入元件选择相应电压。

3. 合上外盖。

4. 拧紧电源连接插头上的螺钉。

三、将负载电源接线到 CPU

1. 对负载电流电源 (PM) 的 4 孔连接器插头接线。

2. 将 4 孔连接器插头接线到 CPU 的 4 孔电源连接插头。

3. 将负载电流电源 (PM) 连接到 CPU

四、DI模块桥接电源

1. 将前端连接器插入预接线位置。

2. 用电缆扎带固定电缆。

3. 将负载电压 24 V DC 连接到端子 20 (M) 和 19 (L+)。

4. 在两个底部端子之间插入电位电路桥。

五、DO模块桥接电源

1. 将前端连接器插入预接线位置。

2. 通过数字量输入模块上的端子 40 (M) 和 39 (L+),从数字量输入模块为的端子 20 (M)和 19 (L+) 提供 DC 24 V 供电电压。

3. 连接四个电位电路桥。

4. 连接端子 30 和 40,以及 29 和 39。

六、前连接器接线

1. 根据端子前盖内侧的接线图,连接各个导线并将其拧紧。

2. 为了消除张力,请使用电缆扎带固定电缆并拉紧。

3. 将前端连接器从预接线位置移到其最终位置。

至此,已建立了前连接器和模块间的电气连接。

4. 提示: 可以直接插入预接线的前端连接器,例如,用于更换模块。

推荐个电影,怀念一下青葱岁月。

七、首次通电

1. 插入负载电流电源 (PM) 的电源连接插头。

2. 将电源连接插头连接到电源。

3. 将空的 SIMATIC 内存卡插入 CPU 中。

4. 将负载电源 (PM) 上的开关切换到位置 RUN 处。

本系列教程:

    西门子全新一代 SIMATIC S7-1500系列PLC简介

    S7-1500电源模块组态方法及容易出错点

    『软件』博途V13、V14软件下载链接及授权

    S7-1500 通信模块种类、接口说明、参数设置

    S7-1500 数字量模块参数、接线、跳线方法

    在TIA博途软件中配置CPU参数

    使用TIA博途软件归档项目

    S7-1500 PLC的存储器详解

    S7-1500 显示屏

    S7-1500 模拟量AI/AO模块详解

    S7-1500 DI模块组态、参数设置

    S7-1500 DO组态模块、参数设置

    S7-1500 硬件选型简单介绍

    S7-1500和博途的三本书(含链接)

    TIA博途与经典STEP7编程的不同之处

    模拟量输入(AI)模块参数配置

    S7-1500 模拟量模块读取数据程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