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梯形图的这些输入方法你都知道吗? ...
三菱GX梯形图的这些输入方法你都知道吗?

楼主(2024-04-27):
很多小伙伴常常后台留言给小编,能不能发点PLC梯形图有关的呀?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解一下三菱PLC(以FX5U及GX Works3为例)梯形图输入的几种方法,包括如何快捷输入梯形图,能够熟练快速的输入梯形图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编程效率哦。
梯形图的输入分成几种:
1、触点、线圈、指令、参数的输入
2、划线的输入
3、FB的插入
4、函数的插入
5、内嵌ST的插入
6、NOP的插入
下面我们分别给大家讲解一下~
1、触点、线圈、指令、参数的输入
a.通过梯形图输入对话框输入:在双击鼠标或按下ENTER后显示的梯形图输入对话框中输入指令和参数。
b.通过快捷图标输入:在单击快捷图标后显示的梯形图输入画面中输入指令和参数。
c.通过部件选择窗口插入:将部件选择窗口中的指令拖放到梯形图编辑器上,插入后编辑参数。
d.通过直接输入编辑参数:通过F2进入编辑状态,选择单元格后,直接键盘输入指令和参数。
2、划线的输入
向程序中输入划线,但是已经划有划线时,再次输入会被删除。
a.拖放方法:
b.键盘输入方法:CTRL+键盘上下左右键
c.快捷图标输入方法:
3、FB的插入
1.通过工程视图或部件选择窗口将FB部件拖放到顺控程序上的任意单元格中。
2.在 “FB实例名输入”画面的列表中,选择是登录到全局标签还是局部标签。
粘贴FB后,FB实例名将作为标签自动登录到所选择的标签设置画面中。
3.在FB实例上连接输入和输出。
注意:
1.在梯形图输入对话框中输入 “fb.”后,将会显示候选的FB部件,选择后即可插入到梯形图。
2.要在连续的2个FB实例之间插入FB时,应在第2个FB实例之前插入一行,并在该行插入FB。
3.所粘贴的FB实例上会显示输入输出变量的标签名及其数据类型。
我们还可进行FB实例名的编辑与FB实例的替换。将光标移动到FB实例上并按下F2键,可以直接更改名称。将光标移动到FB实例上并按下/键,可以更改FB数据。
对于FB实例的输入输出梯形图部分的创建,也是有一定的操作步骤的。
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转换菜单的转换。
转换梯形图,FB实例的输入标签及输出标签上会连接上划线。
2.对输入梯形图部分的梯形图进行输入。
输入方法与通常的梯形图创建方法相同。
3 输出梯形图部分按与输入梯形图部分相同的方法输入。
根据需要对FB以外位置的梯形图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进行转换。
4、函数的插入:
1.通过部件选择窗口将函数部件拖放到顺控程序上的任意单元格中。
2.在函数上连接输入和输出。
或者在梯形图输入对话框中输入 “fun.”后,将会显示候选的函数部件,选择后即可插入到梯形图。
5、内嵌ST的插入:
内嵌ST是指在梯形图编辑器中相当于线圈的指令单元格中,创建用于显示ST程序的内嵌ST框,并进行编辑/监视的功能。因此,可以简单地在梯形图程序中创建数值运算及字符串处理。内嵌ST框中最多可以输入2048个字符。我们在梯形图输入对话框中输入 “STB”,可以插入内嵌ST框,接着就可以编辑ST程序了。
6、NOP的插入:
在编辑菜单下,有NOP批量插入和NOP批量删除。插入或删除NOP,可以调整程序的步号。通过NOP指令进行的步号更改会在程序转换后被反映到梯形图编辑器。
下面我们看一个包含以上所述梯形图输入的程序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一下梯形图的输入方法。
其实梯形图的输入是很简单的,大家可以记住一些快捷键,以及快捷输入方法,然后平时多练习梯形图的输入,重复的多了,那么也就熟悉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提高大家的编程效率哦~(技成培训蔡慧荥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