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ST文本的基础语法示例说明,进阶者必看!

楼主(2024-04-27):
今天给大家介绍ST的运算符,赋值方式,程序注释等。

注:ST程序文必须是半角符,英文数字输入,如果使用全角或汉字编译将会报错。

运算符是ST语言构成的主要部分,运算符指定了如何赋值,四则运算,比较关系,逻辑运算等作出规定,多个运算符在同组执行时,按优先权依次执行。接下来介绍运算符,按优先级别介绍。

一:代入语句

我们首先先了解ST语言的赋值方法,也叫代入语句
代入语句 “ := ” (冒号+等于号),在ST语言的赋值方法

上图左边代码的意思是将X0的状态赋值给Y0,右边代码的意思是将K5传送级D0。可参考下列梯形图,进行对比

ST语言常用的赋值方式,将右边的值赋值给左边,右边可以是数值,寄存器,定时器,或者进行四则运算后再赋值都是可以的。

注意:但要求左右二边最结果的类型必须一致,如上图赋值符号的右边最终运行结果还是为16位,左边D0也是16位,类型符合,下图所示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赋值符号右边为位类型,左边为字类型,赋值二边类型不一致,编译不会通过,所在使用赋值符号时,注意二边最终结果必须一致!》

二:分组符号  ;  (  )

在ST语言需要对程序文进行分组可以使用分号”;”或使用括号“()”,

1)分号应用
分号是作为某一段或一组程序文的结束,代表这一段程序与下一段程序无关。

在上图编写了一行代码,有三组程序,分别给D0,D2,D4进行赋值,使用分号进行分组。也可以使用下图方法进行分组。看起来是不同的编写方法,实质上是一样的,因为编译器是按分组符号定义,不是按行定义。

有时候因为没有使用分组符号,那么有时看起来是二行程序,也可能是一组程序。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因为第一行代码没有使用分组号,编译器默认认为与下行程序相连接。

2)括号应用
在编写某些运算时我们希望一些运算优先处理时,可以使用括号进行处理,如:在下图中默认会先执行D102乘以D104然后将相乘的积加上D100,最后将和赋值给D0。

如果希望先执行D100加D102,然后再乘以D104,则可以使用括号,优先处理括号内运算,参考下图所示

三:程序注释

在保证程序可读性良好,注释是少不了,ST语言的注释方法可以参考下图所示

ST语言的注释方式就是使用 (*  注释文  *) 格式,默认会显示绿色,可以在程序尾部增加注释,也可以在程序上行增加,或程序下行增加,在程序文中间也是可以,具体参考下图:

可以对程序分类或分段定义,如下图所示

运算符是ST语言构成的主要部分,运算符指定了如何赋值,四则运算,比较关系,逻辑运算等作出规定,多个运算符在同组执行时,按优先权依次执行。接下来介绍运算符,按优先级别介绍。

一:( ) 圆括弧式

优先权最高的运算符,在程序中只要希望优先执行,运算就可以使用圆括弧式。注意必须成对使用,不可以单独使用,否则编译不通过。

例:将D100与D102括起来,优先执行D100加D102

二:函数( )

函数的参数列表是第二优先权运算符,程序在同组运算中会执行函数括号内的运算,同样函数的特号也必须成对使用,不可以单独使用,否则编译不通过。函数可以系统自定义或自定义函数。

例:系统自带的传送函数(传送指令)

三:** 指数(幂)

ST语言的指数幂运算符为“ **  ”,为连续二个星符号,可指定底数进行幂运算,一般应用复杂的公式计算。注意幂运算一般为小数类型。

例:指定底数为3,指数为4,进行幂运算

四:NOT 布尔补数(位取反)

在ST语言中没有常开常闭概念,也就是说梯形图中的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在ST语言是没有的,如果想要实现类似功能可以使用位取反运算符NOT。在读取位状态之前将位状态取反后再读出。

例:将X0的状态,取反后赋值给Y0,同行等于X0的常闭驱动Y0

五:* (乘)  / (除)  MOD (余数)

梯形图中的乘除用指令MUL与DIV表示,如果是小数另外需要加上EMUL与EDIV。

1)  * 乘法
在ST语言使用运算符 * 表示乘法,自动根据自定义的标签自动进行整数运算或小数运算,如果直接使用软元件名使用,默认为16位整数运算,如下图所示:

梯形图的乘法运算,会存在16位整数乘以16位整数结果是32位整数,在ST语言则不会,如上图所示,D2乘以K3,结果还是16位整数,然后存至D0中。

注意数据类似必须一致才能运算,否则编译不会通过,如下图所示就是失败例子,

直接使用D2就是使用16位整数,但E3.3为32位小数,数据类型不一致,所以编译不通过,输出窗口提示:*的类型不一致

小数乘法在GX Works2 比较麻烦,需要在全局标签中设置小数类型,然后在程序文中使用标签进行运算。

例:在全局标签定义三个小数变量,分别命名为小数1,小数2,小数3,地址分配为D100,D102,D104,然后在程序中将,小数1乘以小数2,结果赋值给小数3,步骤如下图所示

小数乘法在GX Works3 比较方便,不需要在全局标签中设置小数类型,可以直接在程序文中直接使用软元件,参考下图所示

在软元件名称加上冒号然后输入数据类型,具体定义如下图所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