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的使用技巧,如何诊断日常故障?

楼主(2024-04-27):
故障自诊断是系统可维修性设计的重要方面,是提高系统可靠性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自诊断主要采用软件方法判断故障部分和原因。

不同控制系统自诊断的内容不同。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出现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査找。

一、 电源故障诊断

电源灯不亮,需对供电系统进行诊断。如果电源灯不亮,首先检査是否有电,如果有电,则下一步就检査电源电压是否合适,不合适就调整电压,若电源电压合适,则下一步就是检査熔丝是否烧坏,如果烧坏就更换熔丝检査电源,如果没有烧坏,下一步就是检査接线是否有误,若接线无误,则应更换电源部件。

二、运行故障诊断

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系统已因某种异常而终止了正常运行。

在诊断输入/输出故障时,最佳方法是区分究竟是模块自身的问题,还是现场连接上的问题。如果有电源指示器和逻辑指示器,模块故障易于发现。通常,先是更换模块,或测量输入或输出端子板两端电压测量值正确,模块不响应,则应更换模块。若更换后仍无效,则可能是现场连接出问题了。

输出设备截止,输出端间电压达到某一预定值,就表明现场连线有误。若输出器受激励,且LED指示器不亮则应替换模块。如果不能从Ⅰ/O模块中査出问题,则应检査模块接插件是否接触不良或未对准。

最后,检査接插件端子有无断线,模块端子上有无虚焊点ED状态指示器能提供许多关于现场设备、连接和I/O模块的信息。大部分输入/输出模块至少有一个指示器。输入模块常设电源指示器,输出模块则常设一个逻辑指示器。

三、输入故障诊断

四、输出故障诊断

五、系统故障及硬件故障诊断
一般情况下,PLC出现系统故障,其指示灯会有所示体现;
1、查看 ERROR灯是否亮

2、查看SF灯是否亮或者闪

3、查看PROG灯是否亮或者闪

4、查看 ALARM灯是否亮或者闪

5、机台启动,观看模块上的输入输出指示灯有无变化

六、外部环境的检查

影响PLC工作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噪音与粉尘,以及腐蚀性酸碱等。

戏说DCS和PLC,新手都能轻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