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GX的3款软件各有啥区别

楼主(2024-04-27):
对于IQ-F系列FX5U PLC,是使用GX WORKS3软件进行编辑程序的,那么GX WORKS3和GX Developer、GX WORKS2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我们就详细的介绍一下GX WORKS3软件的特点及这三个软件的区别吧!

1、打开GX WORKS3新建工程种类:FX系列、Q系列、R系列、FX5这5种,但是L系列、FX系列和Q系列只能通过GX WORKS2新建(GX WORKS2版本只有1.513版本以上才能与GX WORKS3联动)

2、新建FX5U工程,通过下拉列表可发现GX WORKS3取消了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的区分,并且SFC编程也没有在菜单中出现。

3、FX5U是结构化的编程设计,进入编程软件在导航栏中的工程菜单下,在模块配置图中,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输入输出硬件或者是相关的功能模块进行配置。

4、GX WORKS3的界面设计:其布局基本沿用了GX WORKS2的设计,添加了部件选择窗口选择PLC指令以及用户所登录的FB/FUN等,用户还可以对几天前使用过的指令进行查看。

5、FX5U的编程特点:虽然取消了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的分类,但是可以在LAD中可以内嵌ST和调用FUN/FB功能块,不难发现FX5U可以将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的编写混合在LAD编程中实现。

6、FX5U编程指令的修改:比如指令中对ADD/SUB/MUL/DIV的四则运算指令进行了简化设计,用户可以通过四则运算符号进行直接输入。

7、FX5U编程对LAD的算法加强,因为可以内嵌ST程序,LD的算法编程进行了很大的简化(传统编程需要考虑小数且繁琐,内嵌ST编程简便且程序可读性增强)。

最后,我们再分别总结一下GX Developer、GX WORKS2和GX WORKS3这3个软件的特点。

1、GX Developer是三菱PLC的旧版编程软件,能够进行FX系列、Q/QnA系列、A系列、运动控制CPU的梯形图、指令表、SFC编程。

2、使用该软件可以读取FXGP/WIN-C格式文件,也可以将程序存储为FXGP格式文件,完全实现了FXGP/WIN-C的兼容。但是使用FXGP/WIN-C则无法读取或存储GX文件。

3、GX Developer只具有编程功能,如果要仿真还需要另外安装GX Simulator软件。

1、GX WORKS2是三菱新一代PLC软件,具有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两种编程方式,支持梯形图、SFC、 ST及结构化梯形图等编程语言。

2、可实现程序编辑、参数设定、网络设定、程序监控、调试及在线更改、智能功能模块设置等功能,具有系统标签功能,可实现PLC数据与HMI、运动控制器的数据共享。

3、 GX WORKS2自带仿真软件,适用于Q、QnU、L、FX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兼容GX Developer软件。

4、GX WORKS2与传统的GX Developer 软件相比,提高了功能及操作性能,变得更加容易使用。

5、GX Works2支持最新FX3U编程,不支持FX0N以下版本的PLC以及A系列PLC的编程。并且不支持语句表编程。

6、随着三菱PLC产品的不断升级,许多老型号已经淘汰,所以以后编程监控将以GX Works2为主。但是,目前许多地方还大量使用老型号PLC,所以两种编程软件还是要并存一段时间。

1、GX WORKS3是用于MELSEC iQ-R系列与MELSEC iQ-F系列为首的可编程控制器进行设置、编程、调试以及维护的工程工具。与GX Works2相比,GX Works3提升了功能与操作性,更易于使用。

2、在GX WORKS3中,以工程为单位对每个CPU模块进行程序及参数的管理,主要有程序创建功能、参数设置功能、至CPU模块的写入/读取功能、监视/调试功能、诊断功能。

讲了这么多,关于GX Developer、GX WORKS2和GX WORKS3软件的区别和特点,你都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