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

楼主(2024-04-27):
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

【1】PLC的输入需要外接电源驱动吗?输出是不是也要外接电源驱动?

答:三菱PLC的工作电源一般是交流220V。输入端一般不接电源,因为它有内置电源,只需要将外围开关或按钮或传感器输出信号一端接在X端子上,另一端接COM端子即可。输出分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以接交流也可以接直流;如果输出是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

【2】为什么输入端口的地址没有X8,X9... ...?输出端口没有Y8,Y9... ...?

答:

三菱系列PLC的输入输出点都是按照八进制数排列的,所以编号里是不会出现数字8和9的。

以fx2n-80mr为例,输入输出总点数80点。输入输出各为40点。

输入点:X0~X7,X10~X17,X20~X27,X30~X37,X40~X47。合计40点。

输出点:Y0~Y7,Y10~Y17,Y20~Y27,Y30~Y37,Y40~Y47。合计40点

【3】PLC输出回路中需要加入保险丝吗?

答:PLC输出回路有继电器输出的,有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只要你的电流不超过触点电流都没事的啊。晶体管也是。当然你怕烧的话那你就加,不过需要提醒当负载一旦发生短路或故障时,容易烧坏触点或晶体管,还会烧坏输出电路所在的印制电路板。

【4】可以用三菱PLC的编程口与变频器通信吗?

答:三菱FX PLC可以使用自带的编程口和变频器通信,但是要使用变频器通信专用指令。并且变频器通信指令由于受到通信协议的限制,并不是对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通常三菱PLC的变频器通信指令只能对三菱的变频器进行通信控制,而不能对其他品牌的变频器进行通信控制。

【5】三菱PLC和触摸屏怎么通信,触摸屏的程序怎么设置

答:1、三菱PLC的型号要确认对,PLC只要是支持MODBUS的协议的基本都是可以跟三菱触摸屏的HMI链接的,这样的情况下三菱PLC类型就选择MODUBS RTU。2、通讯的参数设置一定要一致,波特率、校验等等,三菱PLC要跟HMI一致。3、通讯线的通讯口,三菱PLC的通讯接口是232还是485,在使用手册都有。

【6】PLC如果拔掉电池程序会不会丢失?

答:一般来讲,PLC更换电池的时候,程序是不会丢失的。但是,最好是在换电池之前,备份一下PLC一下里面的程序,以防万一。

1、PLC程序换电池不会丢失的原因:一般来说,PLC在断电后,因为PLC上RAM电源端接有充电电容,即使把电池去掉,电容上充电电量也足够RAM内的数据保持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取掉电池后 在短时间内(通常5分钟)再将新电池换上去,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2、PLC所用电池规格:电池通常是3V或3.6V的不可充电的锂电池,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是五年左右。

3、防止PLC换电池丢程序的方法:(1)、用户实际使用PLC的环境情况不尽相同,例如电容的容量下降,RAM电源回路有灰尘、油泥等形成放电回路等,这会加快PLC断电后电容的放电 速度,从而使时间不好把握。如果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就可保程序万无一失。因为电源始终会有电压加在RAM芯片的电源脚。

(2)、最好是把PLC通电15分钟(给内部电容充电),断电,在5分钟内换好新的电池,再上电试一下。

【7】三菱PLC,FX1S FX1N FX2N 各有什么区别?

答:

三菱PLC FX0N FX1N FX1S都是三菱FX系列的PLC,主要区别是使用了不同的中央处理器,所以性能和功能有不同。

  从下面图片中的FX1S FX1N FX2N以及FX3U的基本性能中,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区别。

【8】老师,我想在FX3U PLC的输入端口接入无源开关,XO—X3使用内置24V电源,而在X10—X13使用外置电源?应如何接线?

答:

【9】一个PNP型三线制接近开关,应如何接入FX3U PLC的输入端口。

答:把PNP型三线制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出端接PLC的输入口如X0,PNP型接近开关的0V端接到PLC上的0V端子,还要把S/S端子跟0V端子短接起来,PNP型接近开关的+24V端接到PLC上的24+端子。如果是外接24V电源的话,那么把PNP型三线制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出端接PLC的输入口如X0,PNP型接近开关的0V端接到外接24V电源的负,还要把S/S端子跟外接24V电源的负短接起来,PNP型接近开关的+24V端接到外接24V电源的正。

【10】如何理解PLC的扫描周期?

答:PLC按照用户程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不断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是在系统程序的控制下顺序扫描各 输入点的状态,按用户程序进行运算处理,然后顺序向各输出点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整个工作过程可分为输入采样、程序处理、输出刷新三个阶段。

  在PLC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每个扫描周期除了三个阶段外,还要进行自诊断、与外设(如编程器、上位计算机)通信等处理。即一个扫描周期还应包含自诊断及与外设通信等时间。一般同型号的PLC,其自诊断所需的时间相同,如三菱FX2系列机自诊断时间均为0.96ms。通信时间的长短与连接的外设多少有关系,如果没有连接外设,则通信时间为0。输入采样与输出刷新时间取决于其I/O点数,而扫描用户程序所用的时间则与扫描速度及用户程序的长短有关。对于基本逻辑指令组成的用户程序,二者的乘积即为扫描时间。如果程序中包含特殊功能指令,则还必须根据用户手册查表计算执行这些特殊功能指令的时间。

【11】三菱PLC中,K2Y000含义是什么?

答:K2Y0是个字节   y0-y7

  例如:【K85  K2Y000】把k85换算二进制1010101对应到y0-y7的状态。

  三菱PLC程序中,经常看到类似于K4M100,K7M500,K1X0,K2Y0等等写法。

  KnM是指以M开始的连续4n个位。比如K4M100就是以M100开头的连续4*4=16个位址,也就是代表M100到M115。这16个位刚好是一个字的长度,如果是K7M500,则代表以M500打头的连续7*4=28个位,大于16位,小雨32位,所以程序中出现时要使用双字指令。

【12】gxworks梯形图输入出现软元件设置不正确(如下图)

答:没有8,9,18,19,28,29,尾数带8带9的都没有

【13】请问下图中问什么会同时出现X001的常开和常闭?这种情况在接线时怎么处理?

答:这是一个延时停止输出的程序,当X001闭合,输出Y000,此时T5不计时。当X001断开,Y000由于有自保,继续输出,但T5开始计时。T5即使时间到,Y000停止输出。PLC的接线还是只接X001的一个常开点。

【14】在三菱PLC上面的端子有好几个COM端子和COM1.COM2都是干什么的啊 ?

答:意思是公共点,比如输出的有几个同用一个公共点,一般用粗线隔开是那些同用一个公共点的。

它采用一种可编程的存储器,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输出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设备或生产过程。

如果仅仅有一个公共点,如果所有输出都ON得话,有可能因为电流大的缘故,把节点烧了。所以,分了几个公共点。并且,一定要注意,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点不能混用呀。

【15】三菱FX1s-14M型PLC输出端有个黑点的那个输出点是做什么的?有什么用处?

答:那个黑点表示空点,没有用,而且一定不能接线 ,如果使用,会对PLC产生干扰,甚至会烧PLC的。

【16】三菱PLC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线是什么型号?

答:用USB转R232   型号  SC-09-USB

【17】三菱plc指令里d<> k8m600 h0是什么意思?

答:M600-M63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内的值不等于0,能流接通。

K8M600:软元件的组合用法,M600代表起始地址,K8代表32位。

【18】请教[D<= D108 C251]是什么意思?

答:[D<= D108 C251]是触点比较指令,前面带D表示该指令是32位的触点比较指令,比较32位数(D109,D108)的值是否小于等于计数器C251的当前值,如果满足该条件则触点接通,如果不满足条件则触点断开。

【19】三菱PLC中置位和复位怎么用?

答:1、通过X0来控制置位指令,在PLC软件的左母线右侧输入“ld x0”然后点击确定。

2、在X0触点后直接输入置位指令“SET Y0”,含义为,当X0为ON时,置位指令执行,此时Y0一直有输出。

3、可以输入一条用自锁方式控制Y1的指令。然后再输入一个复位指令的触点,用X2对Y0复位。

4、在X2触点后直接输入复位指令“RST Y0”,当X2为ON时,才可以将Y0复位。

5、写一条通过X3对Y1复位的指令,这样可以验证自锁的输出能否通过复位断开。写完后运行模拟调试模式。

6、点击模拟对话框的“菜单启动”菜单,然后选择继电器内存监视。

7、在监控窗口中,选择软元件菜单中“位软元件窗口”的X和Y。

【20】请问如何对三菱PLC的X点进行强置和复位,与Y点有什么区别?

答:X点由外部控制的,不能强置与复位。你确实想要实现这个功能,那就把X点先连接到M点上,然后对M点强置与复位。

【21】三菱PLC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答:三菱PLC有高速计数器(C235-C255),通过中断的方式对外部输入的高速脉冲信号的下降沿进行计数,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HSCS,功能号是FNC53,其功能是,当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S1达到设定值S2时,将D指定的输出点用中断的方式立即置位。

m8000            S1      S2    D

-||-------[HSCS c235    k1000 Y10]

C235的设定值是1000,(S2=1000).如果当前值由999变为1000或者由1001变为1000时,Y10立即被置1。 每个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都是固定的,c235输入点是x0,c236是x1,依此类推。

【22】三菱pLC程序,计数指令怎样写?

答:三菱FX系列的,只需要输入 OUT C0 K10就可以了,C0代表的是第0个计数器编号,K10指的是十进制10,OUT C0 K10就是0号计数器设定值为10.当然也可以写成OUT C0 D10,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对D10赋值后,计数器才有设定值。

【23】三菱PLC :移位传送指令S M O V是什么工作原理,是怎样移位的,移位方法有哪些?

答:SMOV:数位传送指令。举个例子,简单点说就是把“1234”中的某个或多个位置的一个或多个数字传送到“5678”中的对应位置上,使原来的“5678”变成一个新的数字(例,1678,5278,5634等),而原来的“1234”不变。其指令格式,及寄存器的数位规定,如下图:

其中,S.是“1234”所在的D寄存器地址,m1规定从哪个位置开始移动(K1~K4),m2指定移动的数字个数(1~4),D.是“5678”所在的D寄存器地址,n是移入D.中的位置(K1~K4)。(注:该指令有BCD码数,十六进制数两种执行模式,标志继电器M8168 ON时执行十六进制数移位;M8168 OFF时执行BCD码数移位)。

例:(D0)=1234,(D1)=5678  在BCD码模式下:

        SMOV  D0  K4  K2  D1  K3 的意思就是把D0中从K4位起的连续两位即“12”传送收到D1中从K3位起的连续两位中,即用“12”代替“67”,结果就是(D0)=1234,(D1)=5128。

         在十六进制模式下:(D0)= #04D2 (1234),(D1)= #162E(5678)

         SMOV  D0  K4  K2  D1  K3 的意思是用“04”代替“62”,结果(D0)= #04D2 (1234),(D1)= #104E(4174)。

【24】plc指令,mc n0 m100,其中m100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答:mc主控指令,执行该指令可使左母线右移(变为临时左母线);n0表示嵌套级数;m100是辅助继电器,执行mc n0 m100,使m100的常开触点闭合;m100的常开触点下面接临时左母线。

【25】电脑上的编程软件和三菱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通讯线的端口如何设置?

答:

【26】三菱PLC哪些编程软件有哪些?可以通用吗?

答: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有GX Developer适用于Q、QnU、QS、QnA、AnS、AnA、FX系列,GX WORKS2适用于Q、QnU、L、FX系列,GX WORKS3适用于iQ-R、iQ-F系列。

没有一个软件是能用于所有系列的,也就是通用的,因此根据需要自己选一个就行了。

【27】触点比较指令[<= D10 K100] 应该怎么输入,为什么输入不进去?

答:输入触点比较指令可以直接在键盘输入LD<= D10 K100进行输入,注意LD和<=符号之间不需要空格,而符号和D10之间,以及D10和K100直接需要空格。还要注意假如触点比较指令是32位指令[D<= D10 K100],那么是直接在键盘输入LDD<= D10 K100,注意是LD后面加D,而不是像DMOV等其他功能指令在前面加D。

【28】[MOV K2M0 K2Y0]这个指令中的K2M0和K2Y0是什么,这条指令又是什么意思?

答:三菱Fx2N系列PLC中的[MOV K2M0 K2Y00]是16位数据传送指令,意思是将起始位置为M0组成的2个位元件组(M7~M4,M3~M0)组成的工作状态,传送到由始位置为Y0组成的2个位元件组(Y7~44,Y3~Y0),并输出。

举个例子,在这个指令里,如果M0组成的2个位元件组(M7~M4,M3~M0)的状态是1001 0110,那么,Y0组成的2个位元件组(Y7~44,Y3~Y0)的输出状态也是1001 0110。

【29】三菱plc出现ERR报警是什么问题?

答:error灯闪亮时,表示plc用户程序的内容因为外界原因发生改变,可能的原因有:锂电池电压下降,外部干扰的影响和plc内部故障,写入程序时的语法错误也会使它闪亮。 error灯常亮时,表示plc的cpu运行失控或者扫描周期超过在d8000中所设定的警戒定时器常数值。这种原因可能由外部干扰和plc内部故障引起。 program Error灯闪烁时,表示定时器,计数器的常数没有设定,或程序出错,程序存储器内容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应重新写入正确的程序。

【30】三菱PLC工程初始化失败怎么办?

答:当我们在使用三菱PLC时,有態时发现不能新建或者不能打开原程序,而且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这时该怎样解决呢?

“工程初始化失败”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刚安装三菱PLC软件或者更换版本时出现,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需要用多种解决方法尝试。

首先需要将安装失败的软件卸载,可以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中找到三菱PLC程序,然后将其卸载。

打开电脑左下角的“开始”,然后点击“运行”,在打开后面的方框中输入“REGEDIT”并点击确定。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找到“ MITSUBISHI”,然后右键将其删除。

同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在安装的目标文件夹最好时英文或字母。如果有中文可以在安装之前将其重命名。

安装前注意将其它软件关闭,包括聊天软件和杀毒软件等。

【31】在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时,双击ENVMEL里面的SETUP.exe应用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怎么解决?

答:

解决方法:

对于正常的安装过程中,在双击setup之后,是应该出现如下图示的界面进行安装的。如果双击setup之后,没有反应,那么可以在360安全卫士里面体检修复一下,加速一下,清理下垃圾,再重启下电脑,或者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里将一些占内存大的文件结束进程,然后再来安装。如果操作了以上步骤还是没有反应,建议重装系统。

【32】为什么我安装完了GX Developer软件在桌面没有图标,仿真软件也没有图标,是不是没有安装成功?

答:软件安装完成后,不会自动出现在桌面生成图标的,可以在开始-所有程序-MELSOFT,找到GX Developer,再点击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桌面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图标;而仿真软件没有单独的图标,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面的,软件里面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图标即是仿真。

【33】安装了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和GX Simulator 6的仿真软件,确定仿真软件安装成功,但是进行仿真时却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这是什么问题?

答:对于GX Simulator 6是中文版的仿真软件,它不支持FX3U PLC这个型号程序的仿真,检查一下是否选择了FX3U PLC这个型号,如果是的话,更改成FX2N PLC或FX1N PLC,则能够进行仿真。如果一定要对FX3U PLC进行仿真,那么需要卸载掉GX Simulator 6的仿真软件,再安装GX Simulator 7的英文版仿真软件。

【34】为什么说PLC系统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答:PLC由于采用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采用严格的生产工艺制造,内部电路采取了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例如三菱公司生产的F系列PLC平均无故障时间高达30万小时。一些使用冗余CPU的PLC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则更长。从PLC的机外电路来说,使用PLC构成控制系统,和同等规模的继电接触器系统相比,电气接线及开关接点已减少到数百甚至数千分之一,故障也就大大降低。此外,PLC带有硬件故障自我检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可及时发出警报信息。在应用软件中,应用者还可以编入外围器件的故障自诊断程序,使系统中除PLC以外的电路及设备也获得故障自诊断保护。这样,整个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也就不奇怪了。

【35】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怎么转换?

答:一。进制概念

1。 十进制

十进制使用十个数字(0、1、2、3、4、5、6、7、8、9)记数,基数为10,逢十进一。

历史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是一台十进制机器,其数字以十进制表示,并以十进制形式运算。设计十进制机器比设计二进制机器复杂得多。而自然界具有两种稳定状态的组件普遍存在,如开关的开和关,电路的通和断,电压的高和低等,非常适合表示计算机中的数。设计过程简单,可靠性高。因此,现在改为二进制计算机。

2。 二进制

二进制以2为基数,只用0和1两个数字表示数,逢2进一。

二进制与遵循十进制数遵循一样的运算规则,但显得比十进制更简单。例如:

(1)加法:0+0=0 0+1=1 1+0=1 1+1=0

(2)减法:0-0=0 1-1=01-0=1 0-1=1

(3)乘法:0*0=0 0*1=01*0=0 1*1=1

(4)除法:0/1=0 1/1=1,除数不能为0

3。 八进制

所谓八进制,就是其基数为8,基数值可以取0、1、2、3、4、5、6、7共8个值,逢八进一。

八进制与十进制运算规则一样。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进制呢?难道要设计八进制的计算机么?实际上,八进制与十六进制的引用,主要是为了书写和表示方便,因为二进制表示位数比较长。如:(1024)10 用二进制表示为 (10000000000)2,共有11个数字,用八进制表示为(2000)8。更重要的是,由于二进制与八进制存在在一种对等关系,每三位二进制与一位八进制数完全对等(23=8)。所以二进制和十进制在运算上无区别,而时进制不具备这一优点。

4。 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一种计数制。在使用者看来,十六进制是二进制数的一种更加紧凑的一种表示方法。

基数为:0、1、2、3、4、5、6、7、8、9、A、B、C、D、E、F,逢十进一。在十六进制系统中,数值为10到15的数分别用A、B、C、D、E、F表示。

二进制数及与之等值的八进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数

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0000 0 0 0

0001 1 1 1

0010 2 2 2

0011 3 3 3

0100 4 4 4

0101 5 5 5

0110 6 6 6

0111 7 7 7

1000 10 8 8

1001 11 9 9

1010 12 10 A

1011 13 11 B

1100 14 12 C

1101 15 13 D

1110 16 14 E

1111 17 15 F

二。进制转换

1。二进制与十进制数间的转换

(1)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将每个二进制数按权展开后求和即可。请看例题:

把二进制数(101.101)2=1*22+0*21+1*20+1*2-1+0*2-2+1*2-3=(5.625)10

(2)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

一般需要将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分开处理。

整数部分计算方法:除2取余法请看例题:

十进制数(53)10的二进制值为(110101)2

小数部分计算方法:乘2取整法,即每一步将十进制小数部分乘以2,所得积的小数点左边的数字(0或1)作为二进制表示法中的数字,第一次乘法所得的整数部分为最高位。请看例题:

将(0.5125)10转换成二进制。(0.5125)10=(0.101)2

2。 八进制、十六进制与十六进制间的转换

八进制、十六进制与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方法与二进制,同十进制之间的转换方法类似。例如:

(73)8=7*81+3=(59)10

(0.56)8=5*8-1+6*8-2=(0.71875)10

(12A)16=1*162+2*161+A*160=(298)10

(0.3C8)16=3*16-1+12*16-2+8*16-3=(0.142578125)10

十进制整数→→→→→八进制方法:“除8取余”

十进制整数→→→→→十六进制方法:“除16取余” 例如:

(171)10=(253)8

(2653)10=(A5D)16

十进制小数→→→→→八进制小数 方法:“乘8取整”

十进制小数→→→→→十六进制小数方法:“乘16取整”例如:

(0。71875)10=(0.56)8

(0.142578125)10=(0.3C8)16

3.非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1)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转换方法是:以小数点为界,分别向左右每三位二进制数合成一位八进制数,或每一位八进制数展成三位二进制数,不足三位者补0。例如:

(423。45)8=(100 010 011.100 101)2

(1001001.1101)2=(001 001 001.110 100)2=(111.64)8

2。二进制与十六进制转换

转换方法:以小数点为界,分别向左右每四位二进制合成一位十六进制数,或每一位十六进制数展成四位二进制数,不足四位者补0。例如:

(ABCD。EF)16=(1010 1011 1100 1101.1110 1111)2

(101101101001011.01101)2=(0101 1011 0100 1011.0110 1000)
2=(5B4B。6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