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IQ-F系列(FX5U)的CPU内置功能,工程师必备知识 ...
三菱IQ-F系列(FX5U)的CPU内置功能,工程师必备知识

楼主(2024-04-27):
CPU模块中内置了能够支持各种控制的优异功能。此外还标准搭载了Ethernet端口、RS-485端口、SD储存卡槽。Ethernet端口可支持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因此能连接多种多样的设备。
CPU性能
MELSEC iQ-F系列搭载了指令运算速度(LD指令)高达到34ns的高速处理CPU。此外还可支持结构化程序及多程序的执行、ST语音、FB等。
高速系统总线
MELSEC iQ-F系列在拥有高速CPU的同时,还实现了能达到 1.5K字/ms(约为FX3U的150倍)的高速系统总线通信,在使用通信数量较多的智能功能模块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力。
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附带报警输出)
FX5U中内置了12bit的2ch的模拟量输入和1ch的模拟量输出。
无需电池维护简单
MELSEC iQ-F系列中,程序和软元件通过闪存ROM等无需电池*的存储器来保持*通过使用选件电池,可增加软元件的可保持容量。
内置Ethernet端口
Ethernet通信端口在网络上最多可以进行8通道的通信,可同时连接电脑和相关设备。另外还支持与上位机之间的无缝SLMP通信等。
内置SD存储卡槽
内置的SD存储卡槽,非常便于进行程序升级和设备的批量生产。另外SD存储卡上可以记录数据*1,对把握分析设备的状态和生产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内置RS-485端口(带MODBUS®功能)
内置RS-485通信端口,与三菱电机通用变频器之间的通信最长可达50m,最多可达16台(可通过6个变频器专用指令进行控制)。另外还支持MODBUS功能,最多可连接32站PLC或传感器、温度调节器等支持MODBUS的设备。
RUN/STOP/RESET开关
搭载了RUN/STOP/RESET开关。无需关闭电源就可重新启动,使调试变得更有效率。
*1;使用数据记录功能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FX5U/FX5UC Ver.1.040以上且生产编号16Y****以后、GX Works3 Ver.1.030G以上、CUP模块记录设定工具Ver.1.64S以上。
*2;GX LogViewer Ver.1.64S以上支持该功能。
与用途相对应的存储区域
MELSEC iQ-F系列的程序存储器容量为64k步,由于已为各种用途准备了存储器的数据区,因此可将这64k步全部作为程序区使用。因此可无需担心区域内的冲突,自由写入注释和声明。
MELSEC iQ-F系列的程序和软元件,通过保持在数据不消失的闪存ROM等储存器里,无需电池。
数据记录功能*1*2 NEW
可定期将电脑和网络设备中的信息保存至SD存储卡。通过运用所保存的数据,可高效地分析装置的工作情况和故障原因。只要通过记录设定工具进行简单的设定,便无需追加程序。
通过锁定故障发生前后的情况进行记录的【触发记录】,即可高效地分析故障。只要对条件进行设定,便可只保存重要的数据。
通过FTP服务器功能*3,无需前往现场即可远程获取记录数据。可通过事务所的电脑统一管理多个记录文件,从而能够减轻管理及保全作业。
*1;使用数据记录功能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FX5U/FX5UC Ver.1.040以上且生产编号16Y****以后、GX Works3 Ver.1.030G以上、CUP模块记录设定工具Ver.1.64S以上。
*2;不可同时使用数据记录功能和存储器转存功能。备份/恢复功能的使用有部分现在。详细内容请查看手册。
*3;FX5U/FX5UC Ver.1.040以上且生产编号16Y****以后、GX Works3 Ver.1.030G以上支持该功能。
可使用GX LogViewer*1高效地分析记录数据
GX LogViewer*1是一种通过简单易懂的操作,将具备数据记录功能*2的模块所收集到的大容量数据进行显示和分析的工具。可通过与设定工具和工程工具相同的操作进行连接目标的设定,从而轻松地确认记录文件。
使用GX LogViewer*1即可直观地进行显示,从而能够高效地分析数据。
安全
通过安全功能(块口令、文件口令、远程口令、安全密匙认证)来防止第三方非法访问所造成的数据失窃、篡改、误操作、非法执行等。
IP过滤功能*3 NEW
使用参数设置要通过或截断对方设备的IP地址,以此限制对方设备的访问。通过识别访问源的IP地址,指定非法IP地址,可防止非法访问。
*1;GX LogViewer Ver.1.64S以上版本支持该功能。
*2;Ver.1.040以上且生产编号16Y****(2016年11月)之后的CPU模块支持该功能。
*3;Ver.1.050以上的FX5U/FX5UC支持,Ver.1.035M以上的GX Works3支持该功能。
备份/回复功能*1(软元件/标签数据*2*3、数据存储器*4)
可将CPU模块内的软元件/标签数据和数据存储器备份*5在SD存储卡中。已备份的数据可根据需要进行恢复。
在CPU模块中装入SD存储卡后,可在任意时间备份数据。另外还可在任意时间还原备份的数据。
通过使用CPU模块的自动交换功能,可在电源ON或复位时自动恢复SD存储卡的数据。CPU模块发生故障时,可在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迅速恢复。
存储器转存功能*6*7 NEW
可在任意时间点将CPU模块的软元件值保存至SD存储卡中。若设置为触发在发生错误时成立,则可确认到发生错误时的状态,有助于原因的调查和追查。
可活用于设备开发时的调试及远程地点等的发生错误时的故障排除。
可通过GX Works3确认收集结果。可通过存储器信息转储的结果显示功能显示软元件一览,或通过离线监控再现存储器信息转储的情况。
*1;执行备份/恢复功能时,有些功能可能暂时无法使用。详细内容请查看手册。
*2;Ver.1.045以上的FX5U/FX5UC支持此功能。
*3;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除外。
*4;Ver.1.045以上的FX5U/FX5UC支持此功能。
*5;生产编号在16Y****之后的FX5U/FX5UC支持此功能。
*6;不可同时使用存储器转存功能和数据记录功能。备份/恢复功能的使用有部分限制。详细内容请查看手册。
*7;Ver.1.050以上且生产编号在16Y****之后的FX5U/FX5UC,Ver.1.035M以上的GX Works3支持此功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