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不懂PLC如何修自动化设备

楼主(2024-04-27):
懂不懂PLC和自动化设备的修理没有很大的关系,设备的维修一般有机械和电气方面的。那与PLC有关的肯定是电气这块的,常见的电气故障有电气元件,如中继、接触器的触点故障,线圈不能正常吸合断开等,线缆故障、绝缘层破裂老化等,电机故障,阀门、接近开关、限位开关等。这些对于设备维修人员来说是经常遇到的,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

那与PLC相结合的故障就需要一一排除了,首先观察PLC的电源指示灯,有的时候负载过大可能导致PLC无法开机,这时候先测量电源电压是否到达要求,检测自带的24v开关电源是否有输出,查找是否存在短路故障。
运行指示灯不亮,查看PLC上的按钮是否拨到RUN状态,如果故障指示灯亮,检测里面的电池的电量,电压。最难的就是PLC里面的程序导致的故障,这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讲难度很大,基本解决不了,需要配合厂家售后人员协调工作。
最后就是输入输出故障,观察PLC的输入输出指示灯与我们实际操作是否一致,如按钮开关打开,看一下PLC的对应输入是否亮;PLC的输出指示灯亮,看是否有输出。这样对照查就能找到是PLC的端子出现故障,还是外围的电气元件故障。
PLC是自动化中的控制器,对于维修人员来讲我们不需要理解它里面的程序,要掌握如何排查故障,当然懂得PLC对于维修来说就更简单了、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