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 连接 S200 PN,这两点很重要!

楼主(2024-04-27):
【导读】本文主要介绍了S7-1500连接 S200 PN,组态工艺对象时参数设置的注意事项。
概述
S7-1500连接 S200 PN组态位置控制工艺对象,在网络组态时可以采用S200 PN GSD文件(博途V18以下版本)或使用Startdrive (博途V18及Startdrive V18 SP2以上版本)二种方式配置S200。对于这两种配置在工艺对象的“与驱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 的组态、“编码器“ 的配置及 “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 的组态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关于S200伺服控制更多信息请阅读:

(1)SINAMICS S200伺服产品特色与最新样本

(2)S7-1500通过工艺对象连接S200实现位置控制的方法

一. 在项目中使用S200 GSD文件配置时
(1) 在 “与驱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 的组态中:– 不能选择“组态过程中自动应用驱动值(离线)”– 可以选择“运行时自动应用驱动值 (在线)”– 或手动设置参考速度、最大速度和参考扭矩参考转数:根据驱动装置的参考转速参数P2000填写最大转数:填写电机的最大速度值P1082基准扭矩:根据驱动装置的参考扭矩参数P2003填写

图1. 驱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
(2)在 “编码器“ 的配置画面中:– 无论使用单圈或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类型”要选择“循环绝对编码器”。

图2. 编码器配置

(3)在 “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 的组态中:

– 不能选择“组态过程中自动应用编码器值(离线)”

– 可以选择“运行时自动应用编码器值 (在线)”

– 或手动设置编码器参数(建议手动输入)

测量系统:选择编码器的类型是线性还是旋转型编码器

每转增量:输入编码器每一圈可以读取出的步数(脉冲数或者增量数)(P408)

转数: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还需要输入绝对值编码器的圈数

高精度:高精度(细分)功能为读取到的编码器信息进行细分,从而增加控制的精准程度。Gx_XIST1对应驱动参数r979[3], Gx_XIST2对应驱动参数r979[4]。

图3. 1FL2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参数

手动设置编码器数据如下:

(1)17位和21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每转增量:1024转数:1Gx_XIST1中的位:11Gx_XIST2中的位:0(2)21位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每转增量:1024转数:4096Gx_XIST1中的位:11Gx_XIST2中的位:0
二、在项目中使用Startdrive 配置S200时

(1)在 “与驱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 的组态中:

– 可以选择“组态过程中自动应用驱动值(离线)”

– 可以选择“运行时自动应用驱动值 (在线)”

– 或手动设置参考速度、最大速度和参考扭矩

参考转数:根据驱动装置的参考转速参数(P2000)填写

最大转数:填写电机的最大速度值(P1082)

(2)在 “编码器“ 的配置画面中:

–“编码器类型” 会自动设置为“循环绝对编码器”。

图4. 编码器配置

(3)在 “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 的组态中:

– 可以选择“组态过程中自动应用编码器值(离线)”

– 可以选择“运行时自动应用编码器值(在线)”

– 或手动设置编码器参数(建议手动输入)

测量系统:选择编码器的类型是线性还是旋转型编码器

每转增量:输入编码器每一圈可以读取出的步数(脉冲数或者增量数)(P408)

转数: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还需要输入绝对值编码器的圈数

高精度:高精度(细分)功能为读取到的编码器信息进行细分,从而增加控制的精准程度。Gx_XIST1对应驱动参数r979[3], Gx_XIST2对应驱动参数r979[4]。

手动设置的编码器数据同1中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