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33问CAD技巧问题、67个电气图形及315个 阀门CAD符号图画法

楼主(2024-04-27):
绘 图 类 问 题

        问:开始绘图要做哪些准备?

        答:磨刀不误砍柴工。计算机绘图跟手工画图一样,也要做些必要的准备。如设置图层、线型、标注样式、目标捕捉、单位格式、图形界限等。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则可以在模板图如ACAD.DWT中预先做好,开始新图拿来就能用。

        问:在AutoCAD中采用什么比例绘图好?

        答:最好使用1∶1比例画,输出比例可以随便调整。画图比例和输出比例是两个概念,输出时使用“输出1单位=绘图500单位”就是按1/500比例输出,若“输出10单位=绘图1单位”就是放大10倍输出。用1∶1比例画图好处很多。
        第一、容易发现错误,由于按实际尺寸画图,很容易发现尺寸设置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标注尺寸非常方便,尺寸数字是多少,软件自己测量,万一画错了,一看尺寸数字就发现了(当然,软件也能够设置尺寸标注比例,但总得多费工夫)。
        第三、在各个图之间复制局部图形或者使用块时,由于都是1∶1比例,调整块尺寸方便。第四、由零件图拼成装配图或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时非常方便。第五、用不着进行烦琐的比例缩小和放大计算,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出现换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错。

        问:图层有什么用处?

        答:合理利用图层,可以事半功倍。一开始画图,就预先设置一些基本层。每层有自己的专门用途,这样做的好处是:只须画出一份图形文件,就可以组合出许多需要的图纸,需要修改时也可针对图层进行。

        问:命令别名是怎么回事?

        答:为便于输入命令,省得记忆英文全名,可以用命令别名(ALIAS)来代替命令。如输入C就相当于输入了CIRCLE命令,L相当于LINE命令。命令别名可以大大加快命令的输入速度,提高绘图效率。老手一般都是左手敲命令,右手点鼠标。
        命令别名在ACAD.PGP文件中设置,用任何文本编辑器均可编辑该文件。AutoCAD提供了修改命令别名的工具ALIASEDIT,以对话框的方式交互编辑别名。

        问:绘图前,绘图界限(LIMITS)一定要设好吗?

        答:画新图最好按国标图幅设置图界。图形界限好比图纸的幅面,画图时就在图界内,一目了然。按图界绘的图打印很方便,还可实现自动成批出图。当然,有人习惯在一个图形文件中绘制多张图,这样设置图界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问:尺寸标注后,图形中有时出现小的白点,却无法删除,为什么?

        答:AutoCAD在标注尺寸时,自动生成一DEFPOINTS层,保存有关标注点的位置等信息,该层一般是冻结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点有时会显示出来。要删掉可先将DEFPOINTS层解冻后再删除。但要注意,如果删除了与尺寸标注还有关联的点,将同时删除对应的尺寸标注。

        问:习惯了R12的全屏幕十字光标,可R14的光标很小,怎么办?

        答:可点击菜单Tools\preferences\point device,将光标的百分比设为100%即可(默认5%)。也可在命令行上直接修改CURSORSIZE系统变量。

        问:目标捕捉(OSNAP)有用吗?

        答:用处很大。尤其绘制精度要求较高的机械图样时,目标捕捉是精确定点的最佳工具。Autodesk公司对此也是非常重视,每次版本升级,目标捕捉的功能都有很大提高。切忌用光标线直接定点,这样的点不可能很准确。

        问:为什么绘制的剖面线或尺寸标注线不是连续线型?

        答:AutoCAD绘制的剖面线、尺寸标注都可以具有线型属性。如果当前的线型不是连续线型,那么绘制的剖面线和尺寸标注就不会是连续线。

编 辑 类 问 题

        问:怎样用R12的“命令取消”键?

        答:R14默认的“命令取消”键是“ESC”键,如果你已经习惯了R12的“Ctrl+C”,可点击菜单Tools\preferences\compatibility\priority for accelerator keys\AutoCAD classic,然后就可以用“Ctrl+C”取消命令了,同时“ESC”键仍然有效。

        问:怎样一次剪除多条线段?

        答:TRIM命令中提示选取要剪切的图形时,不支持常用的window和crossing选取方式。当要剪切多条线段时,要选取多次才能完成。这时可以使用fence选取方式。当trim命令提示选择要剪除的图形时,输入“f”,然后在屏幕上画出一条虚线,回车,这时与该虚线相交的图形全部被剪切掉。

        类似的,对于EXTEND命令,在select object:提示时输入F,可一次延伸多个实体。

        问:为什么删除的线条又冒出来了?

        答:最大的可能是有几条线重合在一起了。对于新手,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另外,当一条中心线或虚线无论如何改变线型比例也还是象连续线(REGEN后),多半也是这个原因。

        问:如何快速变换图层?

        答:单击“Object Propertys(物体特性)”工具条上的“Make objects' layer current”按钮(工具条的最左边的按钮),然后在作图区选择要去的图层上的任一图形,当前层立刻变换到选取的图形所在层。

        问:如何处理手工绘制的图纸,特别是有很多过去手画的工程图样?

        答:把图纸扫描到计算机里或许是个办法。但注意,AutoCAD处理的图形是矢量图,而扫描的图纸形成的是点阵图,两者性质上的不同使得虽然可以把扫描图纸生成的图形文件插入到AutoCAD中,但你只能观看而不能编辑。也有一些矢量化的工具,可以把点阵图转换为矢量图,但限于技术水平,转换的效率和效果都不能使人满意。

        问:如何减少文件大小?

        答:在图形完稿后,执行清理(PURGE)命令,清理掉多余的数据,如无用的块、没有实体的图层,未用的线型、字体、尺寸样式等,可以有效减少文件大小。一般彻底清理需要PURGE二到三次。
        另外,缺省情况下,在R14中存盘是追加方式的,这样比较快一些。如果需要释放磁盘空间,则必须设置ISAVEPERCENT系统变量为0,来关闭这种逐步保存特性,这样当第二次存盘时,文件尺寸就减少了。

        问:如何设置自动保存功能?

        答:将变量SAVETIME设成一个较小的值,如10(分钟)。AutoCAD默认的保存时间为120分钟。

        问:如何将自动保存的图形复原?

        答:AutoCAD将自动保存的图形存放到AUTO.SV$或AUTO?.SV$文件中,找到该文件将其改名为图形文件即可在AutoCAD中打开。
        一般该文件存放在WINDOWS的临时目录,如C:\WINDOWS\TEMP。

        问:误保存覆盖了原图时如何恢复数据?

        答:如果仅保存了一次,及时将后缀为BAK的同名文件改为后缀DWG,再在AutoCAD中打开就行了。如果保存多次,原图就无法恢复。

        问:为什么提示出现在命令行而不是弹出Open或Export对话框?

         答:AutoCAD的系统变量FILEDIA用来控制文件列表对话框的显示,设置FILEDIA为1时将使这些对话框显示,如果FILEDIA被设为0,通过输入一个符号“~”来响应你所选择命令的第一个提问,你仍然可以获得一个对话框显示。当然,从一个批处理命令或AutoLISP/ADSRX/ObjectARX应用程序中调用一个文件操作命令时,需要命令行提示,而不应该出现对话框。

        问:为什么当一幅图被保存时文件浏览器中该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不被刷    新?

        答:Autodesk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它仅仅出现在Win95B的操作系统中,在Win95A或Windows NT环境下从没有发生过。作为一个权宜之策,可以在AutoCAD R14中设置系统变量ISAVEPERCENT为0,使AutoCAD在每次存盘时都重写整个绘图内容,这可能使保存时间长一些,但却能保证文件日期被正确刷新。

字体 类 问 题

        问:为什么不能显示汉字?或输入的汉字变成了问号?

        答:原因可能是:
        1. 对应的字型没有使用汉字字体,如HZTXT.SHX等;
        2. 当前系统中没有汉字字体形文件;应将所用到的形文件复制到AutoCAD的字体目录中(一般为...\FONTS\);
        3. 对于某些符号,如希腊字母等,同样必须使用对应的字体形文件,否则会显示成?号。

        问:如何解决在R14中打开R12文件出现汉字乱码问题?

        答:用R14打开R12的文件时,即使正确地选择了汉字字形文件,还是会出现汉字乱码,原因是R14与R12采用的代码页DWGPAGECODE不同。可到AutoDesk公司主页下载代码页转换工具wnewcp。运行wnewcp 后,首先选中“R11/R12”复选框,再单击“Browse”按钮,选择要转换的文件或目录,然后选择新的代码页(ANSI),单击“Start Conversion”即开始转换。转换后,在R14中就能正确地显示汉字。
        天正提供的代码转换工具DWGCODE.EXE同样可以进行代码转换。
        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可在R12的环境中打开要转换的图形文件,在COMMAND状态下输入DWGCODEPAGE,修改其值为ASCII后保存文件即可。
批量修改可使用SCR命令组文件或用LISP编程实现。

        问:为什么输入的文字高度无法改变?

        答:使用的字型的高度值不为0时,用DTEXT命令书写文本时都不提示输入高度,这样写出来的文本高度是不变的,包括使用该字型进行的尺寸标注。

        问:如何改变已经存在的字体格式?

        答:如果想改变已有文字的大小、字体、高宽比例、间距、倾斜角度、插入点等,最好利用“特性(DDMODIFY)”命令(前提是你已经定义好了许多文字格式)。点击“特性”命令,点击要修改的文字,回车,出现“修改文字”窗口,选择要修改的项目进行修改即可。

        问:可以使用系统字体吗,如宋体、楷体等?

        答:虽然ACADR14能够使用*.TTF汉字字体文件,可是这种字体太花费CPU时间,对于档次稍低的电脑,显示速度(如使用实时缩放命令时)实在太慢。建议档次低的电脑还是使用*.shx文件好。在汉字*.shx文件当中,推荐使用大恒或浩辰公司为ACADR12配套的HZ*.shx字体文件,但在不同机器上没有相应字体会引起汉字显示问题。当然为美观起见少量使用系统字库也未尝不可。

菜 单 类 问 题

        问:为什么工具条的按钮图标被一些笑脸代替了?

        答:当AutoCAD找不到按钮位图文件的路径时,工具条或工具框中的这些按钮图标将被一张笑脸所代替。这可能出现在工具条被用户化之后,菜单模板文件(MNU)又被手工编辑了。
        这种情况,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菜单源文件(MNS)和菜单模板文件(MNU),从MNS文件中复制用户化工具条部分,粘贴到MNU文件中,然后更名或删除掉旧的MNS、MNC和MNR文件,再用MENU/MENULOAD命令装载MNU文件,AutoCAD将重新编译菜单文件,产生新的MNS、MNC和MNR文件,这样就会解决问题。
        另外,如果位图文件不在AutoCAD的支持路径上,这一问题也会出现。请确信在“Preferences(系统配置)”对话框中的支持路径已经包括了该位图文件所在的目录。例如,如果你从一个用户化工具条中移动一个按钮到AutoCAD的标准菜单中的一个工具条时,你必须编辑这一按钮文件,以便该位图文件保存在被支持路径里。可按以下步骤来做:
        1.移动或复制图标到一个不同的菜单工具条中之后,保持工具条对话框仍然是打开的,用鼠标右键单击该图标来编辑它。
        2.在按钮属性对话框中,选“编辑”按钮。
        3.在按钮编辑器对话框中,选择Save as 按钮,指定在AutoCAD支持的路径中的位图文件目录。
        4.关闭按钮编辑器,然后在按钮属性对话框中选择Apply(应用)按钮,最后关闭AutoCAD,再重新启动它。

        问:如何汉化菜单?

        答:在WIN95/98下,用编辑器如写字板将support目录下的acad.mnu文件,将[]内的英文命令名称改为中文,存盘退出。再在R14中输入“menu“命令,将acad.mnu菜单文件装入,下拉菜单就变成了中文。
        如果有已汉化的菜单文件可以直接使用。

        问:PLOT和ASE命令后只能在命令行出现提示,而没有弹出对话框,为  什么?

        答:AutoCAD的系统变量CMDDIA用来控制PLOT命令和ASE命令的对话框显示,设置CMDDIA为1,就可以解决问题。

        问:打印出来的图效果非常差,线条有灰度的差异,为什么?

        答:这种情况,大多与打印机或绘图仪的配置,驱动程序,以及操作系统有关。通常从以下几点考虑,就可以解决问题。

        (1)配置打印机或绘图仪时,误差抖动开关是否关闭;

        (2)打印机或绘图仪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是否需要升级;
        (3)如果把AutoCAD配置成以系统打印机方式输出,换用AutoCAD为各类打印机和绘图仪提供的ADI驱动程序重新配置AutoCAD打印机;
        (4)对不同型号的打印机或绘图仪,AutoCAD都提供了相应的命令,可以进一步详细配置。
例如对支持HPGL/2语言的绘图仪系列,可使用命令“hpconfig”;
        (5)在AutoCAD Plot对话框中,设置笔号与颜色和线型以及笔宽的对应关系;为不同的颜色指定相同的笔号(最好同为1),但这一笔号所对应的线型和笔宽,可以不同。某些喷墨打印机只能支持1-16的笔号,如果笔号太大则无法打印;
        (6)笔宽的设置是否太大,例如大于1;
        (7)操作系统如果是Windows NT,可能需要更新的NT补丁包(Service Pack)。

        问:安装R14以后,MS WORD里什么字体也没有了,怎么回事?

        答:影响MS WORD字体的原因,是与R14为系统安装的一个叫做Phantom AutoCAD OLE/ADI的虚拟打印机有关。Phantom AutoCAD OLE/ADI虚拟打印机使得R14能够通过新的ADI驱动程序,打印或绘制光栅图形。R14典型安装中,并不包含这个选项,只有在全安装或定制安装时,才会产生这个虚拟打印机,有时它还会被设置为默认系统打印机,而不做任何提示。
根据Microsoft Office软件"所见即所得"的原则,MS WORD文档所使用的字体,与系统默认打印机有关。也就是说,屏幕显示字体应与打印机打印字体一样或相近。
        Windows首先会根据打印机打印字体,去寻找合适的屏幕显示字体,如果找不到匹配的字体,或打印机驱动程序不提供屏幕字体信息, Windows 会选择最接近打印机字体的屏幕字体。如果把Phantom AutoCAD OLE/ADI的虚拟打印机作为默认系统打印机,MS WORD的字体就只有两种:morden和plotter。

        在Windows系统中,指定正确的系统打印机作为默认打印机,MS WORD的字体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如果系统里没有其他任何打印机,就应该在“打印机设置”里,先配置一个Windows系统打印机,即使是个“逻辑”的打印机也可。
        有一点要切记,不能修改Phantom AutoCAD OLE/ADI虚拟打印机的属性,更不能随意删除它,否则,将会影响光栅图形和OLE对象的输出,甚至会引起系统崩溃。

        问:能否实现成批打印?

        答:方法一:将图形首先输出到PLT文件,再在DOS下用批处理文件将指定目录下的PLT文件成批打印。
        方法二:R14有专门的外部函数,能够把多个图形文件,根据不同的打印配置文件,输出到一台或多台打印机或绘图仪中,而达到成批出图的目的。这两种方式,更加灵活,出错机会也少,效率也就更高。在AutoCAD程序组中选择Batch Plot Utility即可。

        问:粘贴到Word文档中的AutoCAD图形,打印出的线条太细,怎么办?

        答:把AutoCAD的图形剪贴到MS Word文档里,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但当把文档打印出来后,那些AutoCAD图形线条变得非常细,效果着实不好。我们提供给用户如下的解决方法:
         (1)在AutoCAD中使用PostScript打印驱动程序,配置一个PostScript打印机。
        (2)如果AutoCAD的背景颜色与MS Word的背景颜色不同,例如R14默认的背景颜色是黑色,这时要先改变AutoCAD的背景颜色,与MS Word的背景颜色相同。
        (3)运行PLOT命令,选择出图到文件。在画笔指定对话框中设置笔的宽度。
        (4)开始一个新图,用PSIN命令输入这个.eps文件。
        (5)然后再把图形剪贴到MS Word中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在AutoCAD中将线条转换成PLINE线,设好宽度再复制、粘贴到WORD中。

        问:为什么有些图形能显示,却打印不出来?

        答:如果图形绘制在AutoCAD自动产生的图层(DEFPOINTS、ASHADE等)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应避免在这些层上绘制实体。

67个电气图形常用符号及画法使用命令

315个 阀门CAD符号图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