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控制编程软件(PLC/软PLC/Labviw/C#)特点 ...
自动化控制编程软件(PLC/软PLC/Labviw/C#)特点

楼主(2024-04-27):
一、PLC
什么是PLC: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工业环境而设计。它采用了可编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基于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式和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器或过程。
PLC的结构组成:PLC表面上看是一个硬件模块,但其实它是硬件和软件的集合体。硬件主要是指它的电路板、各种芯片及接口等实体;软件是指它内部运行的系统程序(包括:操作系统及一些操作系统上层的系统软件)。PLC的系统程序是出厂时固化在硬件内部的,因此也被称为固件(firmware)。固件具备可升级的功能。
PLC的特点:
PLC具备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集成、易于实现其预期功能的原则;
PLC的控制在于内部CPU的计算,无需手动控制开关,物理损耗小(控制系统结构简单,通用性强、稳定性好);
PLC一般都集成有隔离保护模块,可以在强干扰环境下正常运转(抗干扰能力强);
PLC一般都采用性能冗余设计,可以在一定的超负荷状态下正常工作(高负荷);
PLC连线数量少,线路之间彼此干扰的概率小(产生干扰少);
PLC编程语言相对简单,易于上手;设计、调试、周期短,便于维护;
二、软PLC
什么是软PLC:软PLC也被称为软件控制器,它是一套软件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到不同的硬件环境中。其实就相当于把常规PLC的软件部分单独拿出来,适配到不同的硬件中,从而形成新的PLC。软PLC就是在PC机的平台上,在某种操作环境下(比如Windows或Linux),通过IEC61131-3标准的编程语言(共有5种编程方式:IL,ST,LD,FBD和SFC),用软件来实现PLC的功能。
软PLC的组成:软PLC主要包含编程开发环境和运行时(runtime)两部分。其中:编程开发环境用于编写/编译/下载PLC程序;运行时将原操作系统改造成PLC实时环境,并运行用户下载的程序。
软PLC的特点:
软PLC系统具有较开放的硬件体系结构,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合适的硬件;
软PLC技术是基于IEC61131-3语言标准,编程语言具备PLC的便捷性;
软PLC具有很丰富的网络化接口且相比于传统PLC有更加丰富的指令集;
软PLC的计算能力很强;
三、PLC/软PLC的对比
软PLC
优势:
用户可以自由选择PLC硬件;
用户可以获得PC领域技术/价格优势,而不受某个硬PLC制造商本身专利技术的限制;
用户可以少花钱但又很方便地与强有力的PC网络相连;
用户可以用他熟悉的编程语言编制程序;
对超过几百点I/O的PLC系统来说,用户可以节省投资费用。
软PLC
劣势:
可靠性低,在复杂环境下易发生故障;
实时性差,在对现场信号作出及时和确定性响应方面不如传统PLC。
四、Labviw
什么是Labviw:
Labviw是一种编程开发环境和运行系统和编程语言。相比于其他编程语言,Labviw采用的是图形化编辑语言G编写程序(一种用图标代替文本行创建应用程序的图形化编程语言)。
Labviw的核心概念是“软件即是仪器”的虚拟仪器概念;主要应用于电流,电压,流量,电阻,电容,各种设备参数等需要测试的场合,与测试仪器连接较多,自带很多仪器的驱动,因此用来做测试程序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Labviw的特点:
提供了丰富的图形控件,并采用图形化的编程方法,降低了对使用者编程经验的要求;
具有丰富的库函数和例子,对于大多数应用程序,用户可以从例子中取得程序能架,便于提高开发速度;
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和概念,有利于软件的开发和再利用;
内建的编译器在用户编写程序的同时就在后台自动完成了编译。因此用户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如果有语法错误,它会被立即显示出来,降低编程错误率;
由于采用数据流模型,实现了自动的多线程,能充分利用处理器/多处理器的处理能力;
对象、框图及其构成的虚拟仪器在Windows. Windows XP、UNIX等多平台之间和各种PC及工作站间兼容,便于软件移植;
具有比较完备的代码接口,可调用Windows中的动态链接库ActiveX、MATLAB、.NET或C语言程序,以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
支持TCP、UDP等网络协议,网络功能强大,可遥控分布在其他微机上的虚物仪器设备。
五、C#
什么是C#:C#是一种由C和C++衍生出来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运行于.NET Framework和.NET Core(完全开源,跨平台)之上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C#在自动化设备领域的常用开发环境及特点:
Winform开发环境:提供对最新windows系统特性的支持,且拥有大量的第三方类库。全面支持各种开发技术。开发的程序对windows所有系统都有非常好的兼容性和性能。属于.net开发,拥有强大齐全的各种封装好的成熟类库。目前具有大范围的应用群体。
WPF开发环境:WPF是在Winform的基础上,重新使用新框架开发的应用程序编程平台。对winform开发完全兼容。wpf引入了全新的界面布局框架XAML,可以轻松的创建出丰富美观的界面,同时可以使用高级的动画和特效,对屏幕自适应比winform更好。wpf使用DirectX来绘制控件(使用显卡绘制),winform使用GDI来绘制控件(使用CPU绘制),因此wpf现实效果好,且不会大量占用cpu。WPF是相对新的技术,应用群体范围小于Winform。
C#在自动化设备控制的特点:可以满足所有高级软件功能开发。使用高级语言C#开发,开发效率高;对应的缺点:需要全新学习C#语言,以及电脑软件开发概念以及图形界面库函数功能;
相比C#的Labviw的优劣势:优点:投入最少的精力即可学会,而且可以快速开发出可用的上位机软件;缺点:仅适合硬件特别相关的功能,不方便定制开发常用软件;
六、 PLC/Labviw/C# 的主要应用方向
PLC主要是适用过程控制,应用的领域大多是工厂的自动化流水线系统,在分散控制方面PLC有优势,在大型自动化线体中,用远程模块或总线方式,就能把一条很长的流水线串连起来。
LABVIEW 也称’虚拟仪器’,主要应用于电流,电压,流量,电阻,电容,各种设备参数等需要测试的场合,与测试仪器连接较多,自带很多仪器的驱动,因此用来做测试程序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相对而言LABVIEW的应用更适用于测试系统;
C#特点是界面制作简单快捷,相较于LABVIEW, C#的灵活性更强。运动控制卡,机器视觉,数据库,通讯等自动化控制领域C#的应用比较多,在高精密的专机设备上,大都采用C#配运动控制卡和CCD视觉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