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步进电动机的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 ...
三菱FX3U PLC步进电动机的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

楼主(2024-04-28):
步进电动机的定位控制程序设计
一、系统接线
用三菱FX3U PLC 控制步进驱动器接线,示意图如下:
三菱FX3U PLC的脉冲输出点位为Y0~Y3,这里用Y0输出脉冲信号,Y3输出方向信号。MF-为电机使能信号,可用PLC控制。FL+无报警即为步进驱动器准备好信号,输入给PLC。TM+为零点信号,输入给PLC,原点回归用。步进驱动器控制两相步进电动机,线圈采用并联双线圈运行方式,正反转只要调换A+/A-,B+/B-,或A+A-/B+B-,就可以使步进电动机正反转改变。
二、步进驱动器拨码设置
1、电流有效值设置:电流有效值设置为额定电流的1.4倍上下。
2、细分设置:电机转一圈所用的脉冲数,单位p/r。
3、锁机电流设置:设置为40%~60%。
4、电机型号设置:根据实际使用的步进电动机型号设置,86电机或110/130电机。
5、脉冲平滑设置:设置为“使能”。
6、脉冲滤波设置:设置为“100K”。
7、极性选择设置:设置为“下降沿有效”。
8、脉冲方式设置:设置为“脉冲/方向”。
9、自检脉冲设置:只在测试时设置为“使能”,正常运行设置为“禁止”。
三、编写PLC程序
▼ 用程序方式初始化及参数设定
▼DOG搜索式原点回归
▼ 点动方式运行正、反方向
▼ 绝对定位方式正方向
▼ 绝对定位方式负方向
▼ 原点回归指令
软元件
Y0
Y1
Y2
Y3
当前值
D8341/0
D8351/0
D8361/0
D8371/0
加速
时间
D8348
D8358
D8368
D8378
减速
时间
D8349
D8359
D8369
D8379
最高
速度
D8344/3
D8354/3
D8364/3
D8374/3
基底
速度
D8342
D8352
D8362
D8372
爬行
速度
D8345
D8355
D8365
D8375
回归
速度
D8347/6
D8357/6
D8367/6
D8377/6
脉冲输
出标志
M8340
M8350
M8360
M8370
清零有
效标志
M8341
M8351
M8361
M8371
回归方
向标志
M8342
M8352
M8362
M8372
正转
内极限
M8343
M8353
M8363
M8373
反转
内极限
M8344
M8354
M8364
M8374
近点取
反标志
M8345
M8355
M8365
M8375
零点取
反标志
M8346
M8356
M8366
M8376
指令执
行标志
M8348
M8358
M8368
M8378
禁止输
出标志
M8349
M8359
M8369
M8379
指令结
束标志
M8029
M8029
M8029
M8029
异常结
束标志
M8329
M8329
M8329
M8329
清零指
定标志
M8464
M8465
M8466
M8467
清零
指定
D8464
D8465
D8466
D8467
固定中
断信号
X0
X1
X2
X3
任意中
断信号
M8460
M8461
M8462
M8463
固定清
零信号
Y4
Y5
Y6
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