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原点回归指令ZRN

楼主(2024-04-28):
原点回归指令ZRN
FX3UPLC原点回归指令:ZRN,往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减少的方向运行。因此,原点的位置需要在工件台与电机的中间,如果不在此位置,可以关电后用手移到此位置。
S1.——原点回归速度,范围:10HZ~100KHZ,加适配器的为10HZ~200KHZ。
S2.——爬行速度,范围:10HZ~32KHZ。
S3.——近点输入信号。
D.——脉冲输出端。
以1轴的定位为例,软元件使用:
脉冲输出信号:Y0。
电机方向信号:由当前值寄存器的加减信号(指令固有)决定。
当前值寄存器(32位):D8340/D8341。里面保存的值,如果断电能保持,原点回归就只需要执行一次。
近点信号:X10。
反转极限:M8344。
正转极限:M8343。
脉冲输出中:M8340。
清零信号有效标志:M8341=ON。清除编码器的偏差计算器的作用。
清零信号固定标志:M8464=OFF。清零信号输出端固定为一个。
M8464=ON。清零信号输出端为D8464指定一个。
清零信号:Y4。
如下图,指定Y27为清零信号(M8364改为M8464):
加速时间:D8348,可设定为50ms~5000ms,初始值为100ms。
减速时间:D8349,可设定为50ms~5000ms,初始值为100ms。
最高速度:D8343/D8344,32位的寄存器来保存,初始值为100KHZ。
基底速度:D8342,伺服电机设为0,步进电机设为大于0(10KHZ以下)的值。
定位指令执行中:M8348,指令执行条件接通标志。
禁止脉冲输出:M8349,可作为急停信号使用。
上面的软元件根据轴1Y0输出为基础而定,Y1~Y3所用的软元件又不一样。
下面两个标志软元件为通用标志位:
指令结束标志脉冲:M8029。
指令执行异常结束标志脉冲:M8329。
Y0
Y1
Y2
Y3
当前值
D8341/0
D8351/0
D8361/0
D8371/0
加速时间
D8348
D8358
D8368
D8378
减速时间
D8349
D8359
D8369
D8379
最高速度
D8344/3
D8354/3
D8364/3
D8374/3
基底速度
D8342
D8352
D8362
D8372
脉冲输出
M8340
M8350
M8360
M8370
清零有效
M8341
M8351
M8361
M8371
正转内极限
M8343
M8353
M8363
M8373
反转内极限
M8344
M8354
M8364
M8374
近点取反
M8345
M8355
M8365
M8375
指令执行
M8348
M8358
M8368
M8378
禁止输出
M8349
M8359
M8369
M8379
指令结束
M8029
M8029
M8029
M8029
异常结束
M8329
M8329
M8329
M8329
清零固定
M8464
M8465
M8466
M8467
清零指定
D8464
D8465
D8466
D8467
清零信号
Y4
Y5
Y6
Y7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