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不用编程,3分钟搞定两台三菱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24-04-28):
三菱PLC之间通讯或PLC与MODBUS通讯设备通讯,怎么样才不用写程序?

我们做一个工程中常会用到系统与系统之间数据进行传输,为了使用方便及灵活的后期服务,我们可以使用PLC进行写梯形图及ST文本型的编程语言,但是后期维护与前期工作量太大。现在工程中可以选择添加一个DEA-CON模块,这个模块分别和FX系列的PLC及Q系列PLC链接,再对该模块进行设置,就能简单快速的实现两者的通信。

01接线方法

测试图片如下:(实验中是使用了两台FX3U的PLC)理论上可以支持到16台及32台,这里要取决于PLC模块。

02PLC进行设定
FX3U设定为:专用协议7 O1 (采用FX232/485-BD都可以)

L/Q系列口串口设定为:(如果采用的串口需设定)MC4协议7 o1 (采用LJ71C24/QJ71C24都可以)

L/Q系列口网口设定为:(如果采用的网口联接需设定MC协议端口这里可以任写5022,注意打线色方框的地方。

03DEA-CON模块的设定
其实就是与上面PLC设定的参数一样,启动DEA配制工具如图:

1.进行设定DEA-CON模块:(选择PLC与PLC交换功能)

2.设定联接接的PLC通讯模块CH1与PLC设定的方法一样都是选择9600,7,Odd,1

3.设定Q/L系列PLC的串口(如果采用串口联接需要设定)与PLC设定为一样的参数19200,7,Odd,1

4.设定Q/L系列PLC的网口(如果采用网口联接需要设定)与PLC设定为一样的参数IP及端口号要与PLC一样,(注:如果没有经路由器那么要设定DEA模块的地址要与PLC在同一网段)

04数据传输设定
直接点击“增加行”填入所输入输出的元件地址:

这里根据工程中的需要进行设定。

最后点“上传配置”传到DEA-CON模块中,运行就可以看到数据了,在L/QPLC中就可以直接调用FXPLC的数据了,或者FX中调用Q/LPLC中的数据数也可以了。就这样达到了0代码完成通讯。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电机多大才需要降压启动?

2022-10-04

2022年工业物联网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2022-10-04

四开开关接线复杂吗?

2022-10-04

16个电工入门基础知识,知道12个才算是合格的电工!

2022-10-03

国标铝线承载量

2022-10-03

最全面的电机控制总结,收藏!

2022-10-02

双开单控的接线原理

2022-10-02

干货!75例经典电气控制接线图、电子元件工作原理图

2022-10-01

国标导线颜色

2022-10-01

【珍藏版】PLC程序编程万能模板,学会编程轻轻松松!

2022-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