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语言编程(2)——数组的使用

楼主(2024-04-28):
上一篇文章介绍了ST基本指令的用法,和声明基本数据类型的标签,但标签除了可以声明单个的基本数据,还可以声明多个数据构成的数组(array),也可以明结构体(struct)和功能块(function block)。本文介绍数组的使用方法。
数组的建立
什么是数组呢?就我个人理解,数组就是一组相同类型的数据构成的列表,它可以是一组开关量,可以是数字量,也可以是结构体,在标准的ST语言中也可以是一组功能块(三菱不支持)。
下面声明一个包含100个位(bit)变量的数组:
声明数组变量
点击确定后数据类型显示“bit(0..99)”。可以看到,与基本数据相比,建立数组只不过是在选择数据类型时勾选数组对话框,并添加数量就可以了,确定后标签BitList代表的就是容量为100的位数组。
数组的赋值
那数组如何使用呢?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图中显示的是对数组前10个变量直接进行赋值,可以看到想要操作数组中的某一个变量,只要在标签BitList后面加上[x]就可以了,需要注意无论判断还是赋值,x的值一定要在数组的范围内,否则会引起PLC报错。
常用方法
数组强大的地方在于,方括号内除了直接写数值,还可以使用整形的数字变量,这个特性配合case或者for指令,只要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多个变量同时操作。例如:建立一个容量为1000的字(word)数组,第一个元素为0,后面每一个元素都比前一个大3:
多变量按规则赋值
这段程序看起来很少,但是弄清楚工作的原理还是要稍微费点时间的,数字量ii由1数到999共999次(省略by就默认增量为1)。
当ii=1时,执行一次WordList[1]:=WordList[0]+3,WordList[0]并没有进行操作默认值为0,WordList[1]=0+3=3;
当ii=2时,执行一次WordList[2]:=WordList[1]+3,WordList[2]=3+3=6;
。。。
。。。
当ii=999时,执行一次WordList[999]:=WordList[998]+3,WordList[999]=2994+3=2997;
仿真执行一次,监看数组WordList,验证是否这个操作是否被正确的执行:
仿真运行+监看变量
可以看到,结果跟前面分析的一直,仅用3行程序完成了1000个变量赋值的任务目标。
拓展
数组除了赋值还可以进行搜索判断,我们可以在上面的基础上加大一下难度:分析上面的数组,将值是5的倍数的数组号依次存入新数组NumbList,由NumbList[1]开始存,并将数量存入NumbList[0]。
结果如图,共有200个,分别是0,5,10,15...。
在原来的for循环后面增加了新的for循环,由0至999遍历上面生成的整个WordList数组,使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与5做除余(MOD为除余指令,前面的变量除以后面的变量取余数),将余数放入一个临时变量里面,然后判断这个这个余数是否为0,为0则值是5的倍数,在1000次循环中,每次遇到余数为0时,NumbList[0]的值自身加1,并将它作为数组NumbList的组号记录当前判断WordList的组号。两个循环的外面增加了执行条件,目的是让循环只执行一个周期,保证NumbList[0]的值是正确的。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侵权联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