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语言,三菱PLC两种ST语言创建方法及注意事项 ...
什么是ST语言,三菱PLC两种ST语言创建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4-28):
什么是ST语言,ST是结构化文本Structured Text的英文首字母。西门子PLC叫“SCL”,Structured Control Language,意思是结构化控制语言。
GX-Works2/3编程软件的两种PLC程序ST语言创建方法:
1,新建结构化工程,使用ST语言编程。
2,新建简单工程,勾选使用标签,大部分的程序还是用梯形图来编程,在编程窗口要插入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编辑→内嵌ST框插入,或者输入“STB”按回车即可。
ST语言的特点:
条件判断以及四则运算有强大的优势,逻辑顺控不如梯形图直观好用,用梯形图语言插入ST语言可以很方便的写大型模拟量、定位算法的程序。
注意事项:
1,输入法要切换到英文、半角输入模式。
2,在结构化工程模式,输入指令后,接着按“CtrI+F1”系统会提示这条指令的使用规则。在内嵌模式下按CtrI+F1,不能得到提示。程序可直接写在框内,也可以去结构化工程模式下复制,再粘贴到内嵌模式框内。
3,在写的过程中要经常转换/编译,不容易出错。
4,ST语言不能计算32位的数据,要新建标签,用32位的数据类型来标示,再用DMOV读写标签里的数据。
5,一个指令或者元件输入完之后要按空格键表示输入完成。
6,计算的时候,先做乘法再做除法,避免较大误差。
7,ST程序末尾以标点符号“;”结束。
8,注释记法:(*注释*)或//注释//或/*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