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机械设备之罗茨风机浅淡

楼主(2024-04-28):
一、前言

      罗茨鼓风机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中,比如自来水厂的反冲洗系统中的反冲洗风机,污水厂的旋流沉砂系统的鼓风机,脱硫系统的鼓风机等,本文提炼某厂家的三叶罗茨风机作简单的分享。

二、工作原理

     电机通过三角皮带带动鼓风机,使吸入的空气通过一对三叶型叶轮的回转从排气口排出。

三、安装要求

    1、地基要牢固,表面要平整,地基要高出地面至少 20cm。

这里地基牢固可以根据厂家风机的重量核实基础,表面平整度一般要控制在设备基础表面垂直度不超过0.1mm/m,设备表面平整度不超过0.02mm/m。

    2、周围空间应满足拆卸和检修用。

    3、 风机房内温度应在 40℃以下,超过 40℃将会极大缩短鼓风机和电机的寿命,请设置换气扇,确保室温在 40℃以下。

四、配管注意事项

    1、鼓风机管道要挠性连接,不要在上面堆放杂物。

     2、管道材料应能承受排气时的温度和风压(可采用钢管)。

     3、管道内部清洁,防止杂物进入。

     4、安装一个逆止阀,防止由于反转而引起的回流气体进入鼓风机。

     5、多台鼓风机并列运转的场合,各分管道上必须设置闸阀(其中一台风机检修时,可截止该管道。)

五、操作前注意事项

    1、检查螺栓、螺母连接松紧情况。

    2、清扫管道内的异物。

    3、将阀门完全打开。

    4、检查齿轮油。

    5、检查三角皮型带的张力和皮带轮的偏正。

     6、检查电源的电压和频率。

     7、检查电缆线的连接(从皮带轮侧看主动轴回转方向为逆时针)。

     8、用手盘动皮带轮,确认鼓风机转动无异常时方可电力启动。

六、鼓风机运转注意事项

    1、运行初期由于润滑油的粘滞而有噪音和电流过高的情况,运行 10~20 分钟。可自行消失。

    2、流量调整(不能通过开关阀门来调整流量,可通过改变转速或增加溢流管道来调整)。

     3、 鼓风机应在规定的压力范围内工作。压力表开关处于常闭状态,如需测定压力时,可将压力表开关打开。

    4、加n220号齿轮油至油标中心并每天检查,保证风机在无载状态下启动,并严禁超压使用,齿轮油在风机运转一个月后必须更换,以后三个月更换一次,zl~3h轴承润滑油脂每15日加注一次!

七、保养和检修

    1、吸入消音器的检修

打开消音器外壳,漏出滤芯,清理检查滤芯。

2、三角皮带张力

3、鼓风机和电机定中心

可以通过钢板尺或绳子进行测量。

八、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