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机械设备之涡旋风机(气泵)

楼主(2024-04-28):
一、工作原理

    通过一个旋转的叶轮产生旋转气流,当气体进入涡旋风机后,会流经叶轮,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气体被加速并沿着螺旋状路径或涡旋路线运动。气体被转化为高速的旋转涡流,叶轮的设计使得气体在旋转时,动能被转换为压力能,从而实现气体的输送、排放和循环等功能。涡旋风机叶轮上的数十片叶片,类似气轮机的叶轮,当叶轮旋转时,叶片中间的空气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向叶轮边缘运动,空气进入泵体的环形空腔,重新从叶片起点循环运动,从而产生高能量的气流。具有高效能、低耗能和低噪音等优点。

二、配管及注意事项

      由于涡旋风机运行时可能产生高温,所以配管时需要使用能够承受其压力和高温同时作用的高品质耐久性材料,配管务必密封性好,应当避免管道漏气以管道内有杂物等。不可以让管道全封闭运转,当管道有缩口时,确定最大缩口不能超过原来的2/3,并且需要安装释压阀。

      若使用时必须接近封闭压力,请务必使用释压阀。若管道在封闭情况下进行,考虑到到涡旋风机的温度急剧上升,应当避免连续运行。空气若为间歇性运转,或管道的正负压需要不断地进行切换,应以空气阀切换方式进行。

      如果将涡旋风机安装在室外,请在其上方加装遮雨棚,以避免雨淋。散热风口应该防止异物吸入阳塞通道。请将涡旋风机安装在无震动的场所,如果必须安装于有震动的场所,需要加装防震动措施。注意使用软管和橡胶法兰等连接管路。以避免涡旋风机受到外界的震动损坏。

       请定期清理涡旋风机内部及外部(特别是冷却风扇的空气通路),除去其表面的灰尘。若大量累积灰尘,散热效果就会变差,而后温度升高,风量减小,震动增加而造成故障。轴承、油封、消音器等属于消耗品,故有一定寿命,需要定期更换。同时,叶轮、外壳、金属网等也需要依据使用环境而定期更换。

三、电气接线

3.1 AC380接线

3.2 AC220V接线

     如果是单相220V的涡旋风机,在拆开接线盒后,先认一个参考方向,风桶在左边,进风口在右边从右边往左边数,端子排上第一、第二个端子,为220V源端子。

     对于涡旋风机进行电气接线,请务必先确认电气电压主导马达的使用电压是相符的,以及马达的端子接线法是否正确(参考铭牌标识的线圈电压承受方式),接线端子确实已固定。确认没有短路现象。以免漏电并安装接地线。(端子的6个接线柱互不相通,需要以铜片连接)。

四、故障与补救

四、外观及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