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超简单】200SMART自定义多次调用的沿脉冲程序

楼主(2024-04-28):
我们都知道S7-200SMART的子程序如果要多次调用时,是不能使用沿脉冲信号和定时器计数器。但很多时候在工程应用中通常为了提高编程效率会自定义库需要用到沿脉冲信号怎么办呢?看完这个文档相信就能明白了。
创建子程序
1新建子程序变量
在PLC侧新建子程序;子程序更改为“P_N”在该子程序中的变量表定义4个变量,分别是检测位、暂存位和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如图1所示。

图1:创建变量表

2创建子程序
在STEP 7-MicroWIN SMART子程序“P_N”中进行编程;如图2所示。

图2:子程序

3调用子程序
在MAIN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并对她进行变量关联,为了验证子程序多次调用的效果,最少要调用2次,同时使用递增指令进行沿指令效果的体现,I0.0和I0.1产生上升沿和下降沿后VB20都会进行数值的变化,程序如图3所示。

图3:MAIN程序

当I0.0强制为1时,暂存变量V0.0为1,同时VB20的数值为1,而上升沿V0.1的信号也只会接通一个周期的时间,因此结果还是=0;如图4所示。其他子程序操作一致,如图5所示。

图4:监控程序

图5:监控程序

至此,沿脉冲信号的子程序就已经完成,可以根据需要取上升沿信号或下降沿信号,并可以添加为库指令方便在不同的项目中进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