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CL编程实例—多个字节转换字符串Byte_String

楼主(2024-04-28):
关于多个字节转换字符串博途有更简单的方法,但是这个也是不错的思路可以借鉴学习。

该功能将多个字节(从“开始”开始,到“结束”结束)复制到一个字符串中。另外还将写入数据的长度复制到字符串标头中。

可以将任意类型的输入数据(数组、字符串等)附加到“DATA_IN”。必须在“DATA_OUT”上对字符串提前进行参数化。

功能说明:

数据块接受任意输入变量(数组、字符串或数据区域)并从输入区域DATA_IN的字节“开始”到“结束”将数据复制到输出区域“DATA_OUT”。“DATA_OUT”处的数据按字符串处理。

如果要从输入端的char数组中复制字节0到字节10(包括字节10),则必须指定数值“开始”=0;;“结束”=10。0将数据复制到DATA_OUT的字符串中。

如果要将输入端的一个字符串从第一个字母复制到第12个字母则必须对“开始”=2和“结束”=13进行参数化。

如果需要复制的数据区域大于输出端上的字符串,则不会进行复制并将输出端PaFe设置到1。

如果DATA_OUT未进行参数化,则输出PaFe=2。PaFe=3,则输入数据过短(检查“开始”和“结束”,输入端“结束”上的数值可能位于输入端“开始”的数值前)。

然后可以使用其他系统功能(例如CONCAT)将输出的字符串附加到另一个字符串。或者也可以继续调整INSERT。

代码:

REGION (* Programm *)    //Zeiger kopieren    #DATA_IN_T := #DATA_IN;    #DATA_OUT_T := #DATA_OUT;    #dBZ_Hilfsvariable := #p_DATA_OUT.BZ;//BZ sichern      //Zeiger anpassen um den Header zu lesen/schreiben    #p_DATA_OUT.DataCount := 1;            //nur 1 Byte schreiben    //Laenge des Ausgabestring les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DATA_OUT_T, DSTBLK => #bHeader_Str_Laenge);    #bHeader_Str_Inhalt := INT_TO_BYTE(#Ende - #Start + 1);    #PaFE := 0;    IF BYTE_TO_INT(#bHeader_Str_Laenge) < (#Ende - #Start + 1) THEN        #PaFE := 1;    //Ausgabedaten zu lang fuer Ausgabestring    ELSIF #p_DATA_OUT.DBNR = 0 THEN        #PaFE := 2;    //kein Ausgangfeld festgelegt    ELSIF (#Ende - #Start + 1) < 1 THEN        #PaFE := 3;    //Eingabedaten zu kurz    ELSIF #Start < 0 THEN        #PaFE := 4;    //Startwert kleiner 0    ELSE        #PaFE := 0;    END_IF;    //Daten kopieren, wenn Fehler = 0    IF #PaFE = 0 THEN        (***********String Laenge in Ausgabestring schreiben**************************)        //BZ_Hilfsvariable ist der gesicherte Beginn vom unveraenderten Zeiger        //Zeiger setzen auf Byte 0, dies entspricht der String Laenge        #p_DATA_OUT.BZ := (#dBZ_Hilfsvariable AND dw#16#FFFF0000) OR #dBZ_Hilfsvariable (*+ 0*);        //Header des OUTPUT schreib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bHeader_Str_Laenge, DSTBLK => #DATA_OUT_T);        (*****************************************************************************)        (***********Belegte Laenge in Ausgabestring schreiben**************************)        //BZ_Hilfsvariable ist der gesicherte Beginn vom unveraenderten Zeiger        //Zeiger setzen auf Byte 1, dies entspricht der belegten String Laenge        #p_DATA_OUT.BZ := (#dBZ_Hilfsvariable AND dw#16#FFFF0000) OR INT_TO_DWORD(DWORD_TO_INT(#dBZ_Hilfsvariable) + 1 * 8);        //Header des OUTPUT schreib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bHeader_Str_Inhalt, DSTBLK => #DATA_OUT_T);        (*****************************************************************************)        //Zeiger anpassen INPUT        #p_DATA_IN.DataCount := BYTE_TO_WORD(#bHeader_Str_Inhalt);        #p_DATA_IN.BZ := (#p_DATA_IN.BZ AND dw#16#FFFF0000) OR INT_TO_DWORD(DWORD_TO_INT(#p_DATA_IN.BZ) + #Start * 8);        //Zeiger anpassen OUTPUT        #DATA_OUT_T := #DATA_OUT;        #p_DATA_OUT.DataCount := #p_DATA_IN.DataCount;        #p_DATA_OUT.BZ := (#dBZ_Hilfsvariable AND dw#16#FFFF0000) OR INT_TO_DWORD(DWORD_TO_INT(#dBZ_Hilfsvariable) + 2 * 8);        //Daten kopieren        #erg_SFC20 := BLKMOV(SRCBLK := #DATA_IN_T, DSTBLK => #DATA_OUT_T);    END_IF;END_REGION